[电源] 假装拆一个充电宝,并有个疑问

楼主(2023-09-09):
买的充电宝套件和两节21700电池回来组装,18瓦。电烙铁焊接,焊电池外壳助焊用了一点点油漆店买的防锈剂(稀硫酸),拿棉签蘸一点,然后在电池上沾一下,沾点松香石蜡油,蜂蜜佬的电烙铁开340度一点就上去了。不过电池是两节并联的,这种电路需不需要处理一下?电池是两节全新三星50E。

网友A:
我是买人家带镍片的电池,镍片上面上锡就容易了。

网友B:
【助焊剂用油漆店买的防锈剂,实际上是稀硫酸,拿棉签蘸一点,然后在电池上沾一下,沾点松香石蜡油,蜂蜜佬的电烙铁开240度一点就上去了】

原来在不锈钢上边焊根线这么简单啊,学习了,感谢大佬!

网友C:
听说就是用有腐蚀性的酸可以快速焊接,不过用后记得把这些助焊剂严格收好,毕竟是有腐蚀性的,不小心弄到身上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还有就是焊接时最好戴个护目镜,因为高温会造成液体飞溅,安全第一啊

网友:
做工还可以,感谢分享,可以用来充18650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买人家带镍片的电池,镍片上面上锡就容易了。

电池上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用油漆店买的防锈剂,实际上是稀硫酸,拿棉签蘸一点,然后在电池上沾一下,沾点松香石蜡油,蜂蜜佬 ...

哦,说错了,是3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就是用有腐蚀性的酸可以快速焊接,不过用后记得把这些助焊剂严格收好,毕竟是有腐蚀性的,不小心弄到身 ...

棉签沾的一点能有多少,一滴都不到,不怕它飞出来。沾到身上也不怕,它是弱酸,不是强酸,跟皮肤接触一点问题都没有,和食醋差不多。

网友D:
记得还有一个22.5W的同款套件,我买了,没有找到21700电池,后来放了2节三星30Q的电池,容量3000mah

网友:
用焊锡膏就能焊接18650电池,不过要清理干净。

网友E:
容量有点小

网友F:
线路板上不能用硫酸!

网友:
最好找店家能帮忙点焊的

网友G:
今天也焊了电池,不过用了助焊剂。原来用洁厕灵,用几次烙铁头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还有一个22.5W的同款套件,我买了,没有找到21700电池,后来放了2节三星30Q的电池,容量3000mah ...

那个要贵4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量有点小

1万够用了,只是应急用一下,我一年用充电宝的时间不会超过5次,家里有座充,车上有车充。再大的话就很重,不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路板上不能用硫酸!

只是涂了一点电池的焊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也焊了电池,不过用了助焊剂。原来用洁厕灵,用几次烙铁头就废了。

我以前都不用助焊剂,用沙纸磨一下也能焊上。

网友:
稀硫酸腐蚀了容易生锈。

网友:
应急够用,不值得配点焊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