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劣质插座

楼主(2023-09-09):
劣质插座,给电视机顶盒(小功率)供电,用了好几年,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16A*250V=4000W,真实,没有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A*250V=4000W,真实,没有虚标。

线很细能6A就不错了。

网友:
看这细线确实不太可能过16A的样子,而且是单口插座,人家三口标个2000瓦算有点虚了,这个直接4000瓦,牛

网友:
嘿嘿,你就说能不能插4000W的用电器吧!
耐不耐用,就不是我考虑的问题了

网友:
只要有胆,有啥不敢?

网友B:
算虚标不算劣质

网友:
2000W还是能过的

网友:
还有更加寨的产品啊 一个五位插座的排插,表面看是三脚的延长线国标插头,其实里面就只有火线零线 没有地线,并且火线里面是暗灰色焊锡焊接的0.5mm线芯,只有火线套了绝缘皮,零线直接裸线焊接,插头线里面都是灰色线芯皮

网友:
虚标是山寨规范

网友:
只是虚标,小功率使用还可以。

网友:
楼主这个插座小巧

体积和明装86插座差不多

网友:
2000W应该问题不大  看起来有0.75平方以上

网友:
这80年代的产品,应该早点扔掉了

现在正品的功能型插座,价格也不贵,安全系数高几个等级

网友:
虽然 虚的很,但几百W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小功率用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虚标不算劣质

说得有点道理

网友:
小区功率电器是可以的!

网友:
插排最好用牌子货。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转接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