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插电看看昨天捡的大功率路由器

楼主(2023-09-09):
昨天捡的一个可能是路由器机,一开始还以为是个音频功放呢,我正好有俩音箱可以用上!细看不是功放机,估计是个大功率无线路由器!主机和天线和馈线大概二十米长!插电开机看看,因为怕有辐射所以没接天线,功率调成0w,可以调87.5-108,能插储存卡有蓝牙,功率可能是1000w的,感觉这路由器功率比较大,怕有辐射不太敢用!

网友A:
这外观造型一看就价格不菲。

网友B:
黑电台用的。不便宜,

网友C:
这不就是一个带FM收音机的音乐播放器吗?

网友D:
找个50层楼顶,接上天线,就能卖药收钱了

网友E:
大功率调频发射机。
没接天线最好别开机。

网友F:
这个是路由?昨天说的大功率电台发射机我是比较相信的

网友G:
研究下别说露骨:)

网友H:
等夜里无人的时候可以接上天线,播放一首歌曲然后用收音机试试能不能收到,一般夜里下班了没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观造型一看就价格不菲。

铝含量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电台用的。不便宜,

八千八二手价

网友:
就是个黑电台,卖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一个带FM收音机的音乐播放器吗?

对对对插音箱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50层楼顶,接上天线,就能卖药收钱了

那么高Wi-Fi信号一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调频发射机。
没接天线最好别开机。

怕有辐射没敢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路由?昨天说的大功率电台发射机我是比较相信的

经过详细了解应该是个大功率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研究下别说露骨:)

功率太大怕有辐射不好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H:
等夜里无人的时候可以接上天线,播放一首歌曲然后用收音机试试能不能收到,一般夜里下班了没人管 ...

无委会好像是7X24监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夜里无人的时候可以接上天线,播放一首歌曲然后用收音机试试能不能收到,一般夜里下班了没人管 ...

我上学时候做过9018单管的,那时候还想买ba1404做一个俩声道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FM发射器,不接天线开机,恭喜撸主,功放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