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再请教大屎管问题 (更换厕所铁管 蹲坑 挖地)

楼主(2023-09-09):
这铁管比较贴墙,上部估计直径超过160,但下端只有150。

假如下端用170的PVC管变径110,因为太靠墙,可能不够位置放下???可能要2次变径才行。

蹲坑现在趁机换,和以后再换,有什么差别吗??和这屎管关系不大吧?

90年代老房子了,离蹲坑远的地板还能挖多深? 藏不下1寸的PVC管了吧? 想埋个排水管。

铲除地面重新铺瓷砖,或者整个厕所重新装修 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A:
铁管上下直径同粗,不会上粗下细,这是气管还是粪管?气管随便弄,粪管不好整,中间不能有变化或棱子不然堵了就灾情了。
蹲坑地面得有40~50厘米厚,走32管没问题。

网友B:
地板还能挖多深?看蹲坑的出水口一量就知道了,一般就在25CM左右

网友C:
伙计为了小孩上学,买了个老破小,还是一楼。
卫生间就是这样的下水管,找了好几波人,愣是没敢动

网友D:
可能是两根铸铁铁管的接头部分,铸铁管 都是下边管套上边管,所以上方的粗一点。。。。

楼上还有几层?如果蹲位比屋子地面高了15-20厘米,那改坐便的话都可以砸掉,重做防水,免得淹了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管上下直径同粗,不会上粗下细,这是气管还是粪管?气管随便弄,粪管不好整,中间不能有变化或棱子不然堵 ...

铁管有2截,中间接驳。上半截的确同径,下面半截上大下小。

这是粪管,楼上还有一户。用PVC变径不至于堵吧。 楼里好多户都已经更换了。  蹲坑附近的地方可能比较深,但再远点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伙计为了小孩上学,买了个老破小,还是一楼。
卫生间就是这样的下水管,找了好几波人,愣是没敢动 ...

1楼的不好整,不烂不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两根铸铁铁管的接头部分,铸铁管 都是下边管套上边管,所以上方的粗一点。。。。

楼上还有几层?如 ...

还有1层。重新换瓷砖 不知道要不要做防水。 以前的防水工艺应该是油毡纸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1层。重新换瓷砖 不知道要不要做防水。 以前的防水工艺应该是油毡纸吧。 ...

楼下不用管它,看看能不能和楼上协商一下啊,一起重新装修厕所。这样你家厕所会安全许多。。。

说个不是笑话的笑话
9x年我同学家装修,楼上卫生间往下漏水,就想趁机会(水泥 啥的材料都有)楼上也把卫生间也收拾一下,不要再漏水了。结果楼上不干,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给他家修,结果就把他家厕所地面的那个装蹲便的台阶里面的填充物 都砸开挖了出来, 哼哼,填回去的就不是建筑垃圾了,是水泥,石子,沙子 组成的 混凝土,水泥还用的比正常多了那么一点点,然后再做防水,装回蹲便。。。
前年他家装修,要换坐便,那个台阶他家哼哧哼哧的砸了好几天天(舍不得雇人用电镐,也可能是雇人了但价格没谈拢就自己干了)。。。。

网友:
不一定挖啊,还可以垫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伙计为了小孩上学,买了个老破小,还是一楼。
卫生间就是这样的下水管,找了好几波人,愣是没敢动 ...

一楼一般单独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下不用管它,看看能不能和楼上协商一下啊,一起重新装修厕所。这样你家厕所会安全许多。。。

说个不是 ...

楼上装修过了。  这些老房子,也怕投入太多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楼一般单独出的

2000年以前的 没分1楼楼上的下水,都是一个管道。。。

网友F:
      不是漏水没办法,排水管最好不要随便动,水泥封在里面什么都看不到,接合处密封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万一漏水楼下就惨了。你打掉你蹲坑换一个比做这个还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漏水没办法,排水管最好不要随便动,水泥封在里面什么都看不到,接合处密封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万 ...

挖槽可能就会漏水,估计挖不了。 屎管没事,直接套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板还能挖多深?看蹲坑的出水口一量就知道了,一般就在25CM左右

只有蹲坑那一平方是深的。。其他位置怕是挖不了。想装洗衣机和洗手盆的下水管。

网友:
铁管麻烦,要上下几家一起搞,一家没法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蹲坑那一平方是深的。。其他位置怕是挖不了。想装洗衣机和洗手盆的下水管。 ...

不知你那边的情况,我这边整个都可以开挖,只不过深度就在25cm左右

网友:
还是早点把铁管更换掉,已经开始生锈了,锈蚀的速度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那边的情况,我这边整个都可以开挖,只不过深度就在25cm左右

抬头就能看到。只有蹲坑那一平方是往下做了个池子。整个卫生间都做池子的话,填充要很多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