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验证一下之前做的0.01R和0.1R四线采样电阻精度

楼主(2023-09-09):
做四线采样电阻的目的是大电流测量精度,平时测稍微大点的电流都是手持表,一个表一个结果,你也不知道哪个准,最后都是靠少数服从多数!
台表呢,手里的台表能测电流的就是34401和UT805A,34401最大只能测到3A,805A那性能直接pass!
这两个采样电阻制作调试精度用的1A恒流源配合34401电流档和电压挡制作的!(过程很简单,电压和电流读数一致,电阻就调准了)
前段时候买了一台横河7651电压电流源,朋友用八位半校准过!
今天试试用7651输出100mA横流,验证一下靠之前的设备制作的采样电阻的精度,照片是抓拍的,因为横河7563台表尾数跳3个字左右,不管怎样吧,基本可以确定采样电阻的精度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
铜条做的,大富啊

网友A:
个人认为,细线应该在外面,如果粗线通过电流的话。

网友B:
你这电阻是要用多大电流用,并那么多干嘛,能过几百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阻是要用多大电流用,并那么多干嘛,能过几百安了吧,

过不了很大电流,1Ω  5W的电阻。我最多用到10A,所以,10个并联,降低温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细线应该在外面,如果粗线通过电流的话。

这个问题之前发帖咨询过,最后也没有我能看懂的答案。至少现在来看,测试结果是可以的!

网友:
1后面全是零,精度很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之前发帖咨询过,最后也没有我能看懂的答案。至少现在来看,测试结果是可以的! ...

之前是我给的解答吧,不过你现在这个并非我最后给的那个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细线应该在外面,如果粗线通过电流的话。

如果两根并到一起更好,不过粗细的影响并不大,解答这个问题的重点是接在哪个点。
如果用两线,那么要尽量粗些,如果4线,载流截面够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根并到一起更好,不过粗细的影响并不大,解答这个问题的重点是接在哪个点。
如果用两线,那么要尽 ...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我给的解答吧,不过你现在这个并非我最后给的那个方案

从电工电子角度来说,用粗线,再并细线,电流并不会听话按我们设计的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电工电子角度来说,用粗线,再并细线,电流并不会听话按我们设计的走 ...

单个器件用开尔文四线接法可以避免大电流压降的影响,细线又不走电流。多个器件并联,四线的细线再并联会走一定电流的,应该只接某个器件才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单个器件用开尔文四线接法可以避免大电流压降的影响,细线又不走电流。多个器件并联,四线的细线再并联会 ...

这要看是为了统计提高精度还是并联提高功率。两种不同考量的处理方式有微小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是为了统计提高精度还是并联提高功率。两种不同考量的处理方式有微小差异 ...

正解,如果是提高功率,应该是多根同粗,拧一起焊接,然后中间接出,不是头或尾部。或者多根独立再并联一点接出

网友D:
大电流的话,这样接法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的话,这样接法比较合适。

你画的对,特别是左边的图

网友:
楼上二位正解,开尔文接法。

网友:
看这操作台上设备的架势,得换个像样点的工作台了

网友:
这用铅来焊的话,接触电阻也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