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收发器买哪个牌子比较好?

楼主(2023-09-09):
网上看到的都是杂牌的,

有大牌一些的光电交换机么?

各位觉得哪个牌子的光电交换机比较稳定呢

网友:
我们用过netlink的,还不错

网友A:
netlink里面缩水但是便宜,精连的里面板子都是完整的,价格贵一大截,性价比自己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ink里面缩水但是便宜,精连的里面板子都是完整的,价格贵一大截,性价比自己考虑 ...

哪些部分缩水了?

网友:
我这里用杂牌的千M还可以,主要是便宜有时几年不见有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部分缩水了?

我很久前有拆解过发了拆机乐园

网友:
TreeSion树行这个牌子的怎么样,专业玩交换机的

网友:
随便买个狗东自营的,一年内不坏问题就不是很大了把

网友:
等待大神解答,对这个不熟

网友:
这个坏似乎大都是电源出问题,配个好的电源就成

网友:
撸主到底要买啥,一般有叫光纤收发器的也有叫光交换机的,很少有叫光电收发器和光电交换机的...

网友B:
随便哪 个都一样,反正没什么技术含量,没几年必坏。

网友:
哪 个都一样,没几年必坏。

网友:
随便买,这个坏的大部分都是电源,上次打雷打坏了2只主机,

网友:
大牌一些的光电交换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哪 个都一样,反正没什么技术含量,没几年必坏。

是整机坏掉,还是仅仅sfp光模块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整机坏掉,还是仅仅sfp光模块坏掉?

大都数收发器都不能插光模块的,都是集成在一起的。而且很多用的多是垃圾光头,电源就更差了。

网友:
我这边用的创立信的,环境温度超过50℃容易死机

楼主:
瑞斯康达是不是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