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34块的德力西10位插板

楼主(2023-09-09):
本来想直接买子弹头那个1.8米带线的 40块(领劵)
但正好有个公牛电源插头 于是想着能省就省正好又推送了这个 于是下单了(淘宝像在我脑子里面安装了监控

楼主:
异形螺丝  但是一字螺丝刀似乎刚刚好

楼主:
感觉还行 和子弹头的不相上下   外观比子弹头好看一点点

网友:
除了机房用,一般也用不到这么插口

网友A:
牛X,火线零线地线叠罗汉,真不怕会短路起火?
德力西还是什么鬼插座国标起草单位,这么生草?

网友:
你已被淘宝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X,火线零线地线叠罗汉,真不怕会短路起火?
德力西还是什么鬼插座国标起草单位,这么生草? ...

新国标实施后,看到的插座大部分都是叠罗汉了。

网友:
插口够 多,用着方 便

网友:
不错不错,压接的线,铜条也不错,好东西

网友:
不喜欢一体铜  一点也不安全   就是为了省成本

网友:
看着还不错吧,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行 和子弹头的不相上下   外观比子弹头好看一点点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符合国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没什么亮点,只能说过得去。

网友:
插口太多了

网友:
这样的设计,安全性不高。

网友:
34块并不便宜!

网友:
看着还不错,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