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压力桶断嘴修复

楼主(2023-09-09):
前情提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412077&highlight=

压力桶的连接嘴断了,想了很多办法试了几种胶都不奏效,查了一下,压力桶材质为PP塑料,就是聚丙烯吧,一般溶剂型胶水对它无效,只好试一下用不锈钢中空螺丝,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后面看效果,看需不需要用同种材料热融补强。

01、用什锦锉把断口锉平

02、顶住充气口气门芯,将气室预充的空气排空,同时从出水断口处吹气进去,尽可能使隔水膜向气室方向膨胀,松开顶锥使气门芯密封。

03、用7mm钻头扩孔,原孔内径5mm,最好倒立扩孔,钻屑不会进入桶内。注意,钻之前一定要确认桶内隔水膜向气室膨胀,远离这个孔,不然,一钻下去,隔破了桶废了。

04、M8的丝锥攻牙

05、一个3分内丝转2分快插的弯头,锯断。

06、将内丝部分锯面在砂纸上磨平整

07、网购的M8*16的304不锈钢中空螺丝,平帽的,为了好装密封圈。

08、两个小密封圈,从3分快插接头里拆出来的。

09、套一个密封圈在中空螺丝上,因为螺丝是平头的,很平整。

10、穿过内丝接头,密封圈在内,使螺丝帽与内丝接头密封。

11、外面再套一个密封圈,使内丝接头与桶密封。

13、还是再缠点生料带吧,对密封有点好处,也能保护塑料桶上攻的的内牙。

14、用内六角扳手拧紧,注意力度,感觉还是蛮紧的。

15、内丝接头内螺丝平头帽上放入硅胶密封圈,接上接头,接上水管,放水试压。注意,桶内有很多空气,试压时空气压缩,万一桶要是爆了,威力还是不小的,为了稳妥起见,进水管上装了个三通,接个阀门,向桶内注入一点水,就停止注水,打开这个阀门排空气,反复几次之后没空气排出只有水时,就只管注水了,此时气室内还是有一些空气,但体积少了很多,万一爆桶,威力也小得多。

16、没有增压泵,只能靠自来水的压力,从充气嘴测压,表的量程也太小了,到头了,自来水压力估计在5个压,没办法测更高压力了。

目前滴水不漏,排空水后向气室预充空气,压力达到0.5个压就行,高点低点无所谓。再次接到水管上,注入自来水,保持自来水的压力,放几天再看情况而定。

楼主:
算了一下,M8的螺牙截面积0.5平方厘米,在5个压的情况下,受到的压强为2.5公斤,再就是密封圈压缩紧后的膨胀力,总共算10公斤力吧,桶壁厚大约4-5毫米厚,有5道牙左右,应该问题不大,现在就看密封情况,后期如果有适合的胶,在内丝接头与桶接触面的外圈,打点胶加强一下。

网友A:
倒立钻孔说起来容易,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立钻孔说起来容易,怎么操作的

把电钻向上夹在台钳上,拿桶往上坐,就像臣妾坐不到啊那样的,人蹲着是可以看到操作面的。

不过说实在话,塑料钻孔也没什么屑,钻屑是连成线了,过细点也不会掉进桶内。

网友:
真是能工巧匠啊

网友B:
修复的不错挺完美的

网友C:
感觉塑料螺纹上应该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塑料螺纹上应该打胶……

没有食品级的胶。

网友D:
孔后因该要补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后因该要补点胶

手上没什么合适的胶可以粘PP材料。

网友:
这玩意是塑料的?我家里 也有,留个爪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的不错挺完美的

三天了,一直保持5个压左右,没发现问题。

网友:
这是技术活

网友E:
这种修复方法是最合理也是最环保的,环保材料纯机械接合。

网友F:
修复得很成功。不过昨天实测矿泉水瓶做水驱桶的经历,让人对压力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
塑料桶过压破坏的过程主要是撕裂,一般不会产生破片。但是装配的零件如果滑脱,情况就不一样了。有条件最好在可能分离的部位围上一层塑料网,把破片抛出范围拦在几十厘米半径之内即可。

网友:
修修补补又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复得很成功。不过昨天实测矿泉水瓶做水驱桶的经历,让人对压力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
塑料桶过压破 ...

矿泉水瓶并不耐压,我们是用可乐瓶啊,可乐瓶可以耐10个压,我测试时设置在5个压,很安全了。

楼主:
没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修复方法是最合理也是最环保的,环保材料纯机械接合。

是啊,胶怕不安全,但这桶壁厚只有4-5mm,攻牙只有4、5道丝,强度也担心不够。

网友:
那要看钻孔攻丝的这个地方有多厚。就怕丝牙滑啊!
聚丙材料的话,可以考虑热熔,像熔PPR管一样的方法。
聚丙用什么胶都不粘的,502的瓶子是聚乙。
保险的话,找点聚丙条,用以前火补塑料盆一样的办法把它补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