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机里面的发热电阻用处大么?

楼主(2023-09-09):
专门放个电阻放里面吃电,
是否没有必要呢

有这电阻,没这电阻区别是不是不大?

网友:
会不会给寒冷地区准备的?

网友A:
是不是怕电太多了,突然加大用量对变压器冲击太大啊

网友:
上面说除雾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
是不是除霜的

网友:
可能是除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怕电太多了,突然加大用量对变压器冲击太大啊

突然加大用量对变压器冲击太大什么意思

网友B:
摄像头里面的那个电阻是加热除雾的,不是白费电量的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里面的那个电阻是加热除雾的,不是白费电量的

正解

网友C:
它是可控的,需要时才加热。

网友:
一般的室外配电箱很多都有加热器,就是为了除霜,这个应该也是这样,不然温差大时,内部结霜就看不清还容易损坏电路

网友:
这个有温控吗?

网友:
我拆过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电路板只有一点点,塞了一大包干燥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是可控的,需要时才加热。

没看到控制发热电阻的继电器,所以这个电阻是一直发热的,并不是可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控制发热电阻的继电器,所以这个电阻是一直发热的,并不是可控的? ...

控制发热电阻不一定要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控制发热电阻的继电器,所以这个电阻是一直发热的,并不是可控的? ...

你跑一下电路,一般不会一直通电加温的。

网友:
海康威视的里面有电阻还有个风扇,也可以通过调预制点的放法关掉

网友:
知识点又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