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华为PAC2000S54简单改造可调电源,给电瓶车充电(改造了,但充电额...)

楼主(2023-09-09):
开学啦,买了个电瓶车,用来接送小孩。。。

附送的电瓶车充电器 输出 56.5V 只有 MAX 只有 1.8A 。太慢了。。而楼下的充电桩 按小时计费。

所以把库存的 华为PAC2000S54 拿出来,改造一下,打算给电瓶车充电。。。

原来的 PAC2000S54 的参数 可以54V固定输出。。但是电瓶车充电电压要 56.5V。。

翻了一下网上教程。发现太复杂了。。最终自己来。。(只需拆一个电阻就可以)

拆开的照片就不放了。。华为 给电信基站机房用的电源,质量都是刚刚的。。

拆除下面这个电阻。。原来阻值是 24.5K 左右,然后飞2条线出来。。

加个热熔胶,加固。。

把线拉来后面。。

这里固定个 100K电位器

电位器,调到 大概 11K,输出 30V 电压

目标调到  56.5V 。。可以了

因为,PAC2000S54,输出电容只有 63V ,所以最高可以调到 57-58V 左右就 会自动关机。。
我们只要56.5V,所以够用了。。不用改其它。

后记:
充电桩太贵了。。虽然 PAC2000S54 可以输出最高 20A的电流。。但是明显 充电桩的插头限流了。。
56V 只能输出最高 120W 。。。。改造虽然成功。。。充电时间,没有太大变化。。。

网友A:
定压充电吗?
限流了?不会打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压充电吗?
限流了?不会打嗝吗?

我的电池没有什么电。。充电器可以输出2000W。。。。

充电桩小程序上面显示120W。。。充电桩一定是限流了。。

至于是否打嗝。就不清楚。。在充电桩哪里没有设备。测不了。。

网友:
懂者不难,难者不会,改的简单可靠。

网友:
蛮好的,就是稳定性会差点

网友:
这也算是华为大炮么

网友:
电瓶车充电器充电电流太大,电池受得了吗?

网友:
忙活半天充电桩限流,白B废

网友:
是铅酸电池吗?只充到56.5V,没充满。恒压充电要到59V。

网友:
给电瓶车充电

网友B:
我用这个当睿登RD6024的后级电源,想要让他输出66V应该怎么改呢?目前是串连了一个12V的隔离降压模块,总觉得这种解决方式不优雅

折腾过程可见我博客 https://skywing.me/archives/1718.html

网友:
经常听说充电桩限流,220v要怎么限流呢,用可控硅吗?

网友C:
主板上这么多元件,你是怎么知道,拆哪个电阻?
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牌子货用料扎实,手艺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这么多元件,你是怎么知道,拆哪个电阻?
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

改两条线+电位器,成本1块钱。知道加哪里,价值9999元。

网友:
我觉得油车好,不会被资本当韭菜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两条线+电位器,成本1块钱。知道加哪里,价值9999元。

知识是有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当睿登RD6024的后级电源,想要让他输出66V应该怎么改呢?目前是串连了一个12V的隔离降压模块,总觉 ...

首先 PAC2000S54 的输出电容,只有 63V,你要输出 66V ,就最少改输出电容 100V ,还有对应的电感,其实也要改。。这是最基本的。。

但是 PAC2000S54 有最高输出电压反馈电路。。。那就要把反馈电压电路 串联个 电阻了。

所以你看见 PAC2000S54 网上的修改教程都非常复杂。。新手真的不建议这样改。
我改的只是要输出电压到 56V 。。所以 换个 电位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 PAC2000S54 的输出电容,只有 63V,你要输出 66V ,就最少改输出电容 100V ,还有对应的电感,其实 ...

改电容改电感都不是问题,我改过中兴2400,关键是知道怎么改

网友:
铅酸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