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音箱是个什么接法

楼主(2023-09-09):
学校教室里面看到墙上的定压音箱后面,两根从外面桥架进来的屏蔽两芯线中的棕线接在一起没进过音箱,一根蓝线和屏蔽层搅在一起接到负极,另一根蓝线接到正极

网友A:
这个喇叭以屏蔽层做为com,兰线为正。下个喇叭兰线和屏蔽层做com,棕线为正。

网友:
可能是两个不在一个地方的功放,串联接到了这个定压音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喇叭以屏蔽层做为com,兰线为正。下个喇叭兰线和屏蔽层做com,棕线为正。 ...

隔壁的也是一样的接法

网友:
没看到机房和别的房间接线,不好判断,下一个房间也这样,可能是单纯屏蔽线用的电缆里的屏蔽线和蓝线接音箱,屏蔽线没接线的电缆接最后的房间。我说前后级功放串联是因为没看见别的房间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