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解这儿音箱是个什么接法

楼主(2023-09-09):
学校教室里面看到墙上的定压音箱后面,两根从外面桥架进来的屏蔽两芯线中的棕线接在一起没进过音箱,一根蓝线和屏蔽层搅在一起接到负极,另一根蓝线接到正极

网友:
定压音箱是并联的,只要两根线,跟接插座一样。

网友A:
单看这个也不能判断啊,你要看这两根线在音源输出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这个也不能判断啊,你要看这两根线在音源输出是怎么接的

就是不知道功放在哪里

网友:
肯定有个播音室的,慢慢找

网友:
功放要么在播音室,要么在教务上

网友:
这个东西估计只有接线的人知道了,定压音箱一般只有两线,但也有不同功率的分线接法,就像铁芯变压器的多抽头模式

网友:
里面有个变压器转换阻抗,对应不同的功率。

网友:
这是管电教的专用输出线,估计是喇叭有不同的阻抗,可以通过输出线的不同接法变换阻抗,正常情况下定压功放输出两根线就可以。

网友:
这要看两根线在音源输出是怎么接的。

网友:
只看一头,没人能弄懂

网友(2023-10-24):
多接几次试试一般烧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