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螺丝锈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拆掉...

楼主(2023-09-09):
不打火,换一个点火线就好,就是来说说生锈螺丝的问题,七年了,螺丝全部秀死,开始喷除锈剂没用,又在网上买了喷火枪,烧了几次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只能用角磨机打平,然后用电钻把生锈螺丝打穿,最后又板牙工具攻丝,好费事!只顾干活的后面过程忘记拍了

网友:
这种薄板坐扣的方式,如果锈死了。直接从反面用大力钳搞有几率下来,比正面十字花那边容易。

还有如果真的不行了,可以放弃薄板扣纹,改背母固定或强迫症的话,可以抽铆母。。

网友A:
镀锌铁螺丝就是定时炸弹。厨房湿度大,肯定会生锈。
用304螺丝又不会增加几块钱成本,厂家就不舍得用。

网友:
这电池是5号电池吗 不应该是1号电池吗

网友:
生锈就不好用了。

网友:
锈了就扔了吧,不知道什么时候穿孔漏气。

网友:
根本不是给你维修的,特意整的铁螺丝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也换了不锈钢螺丝,但照样锈住,因为螺丝孔是铁的。看来要想彻底解决得用不锈钢螺丝套了。东西都不贵,扩孔麻烦些,好在铸铁可加工性很好。

网友:
生锈可以用除锈剂

网友:
这电池是自己改的吗,一般都是用一号的啊

网友:
其实也不难,用电手磨切割掉,再换不锈钢螺丝,也没有几个地方绣死的。

网友:
角磨机开个一型深槽,找个大号平口螺丝刀硬拧吧

网友:
其实打火问题不用修的,买个6块钱的电子打火器就解决了,对准炉头点火就行。

网友:
燃气灶具是不是有规定8年需更换?这七年也可以换了哦

网友:
经历过,除锈剂、机油泡几天都不行

网友:
我家的也是不能打火,螺丝下不掉,正准备考虑买个新 的灶

网友:
大力钳可以解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锌铁螺丝就是定时炸弹。厨房湿度大,肯定会生锈。
用304螺丝又不会增加几块钱成本,厂家就不舍得用。 ...

摆明要你换新

网友:
这个螺丝是难拆又费时间,更换不锈钢的再加点黄油

网友:
我从网上买的不锈钢螺丝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