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T420不开机还有烧焦气味-一颗滤波电容短路引起保险丝开路的维修

楼主(2023-09-09):
接修邻居的一台2011年9月生产的联想ThinkPad T420,12年了呐,说昨晚用得好好的,今天就不开机,还闻到一股焦味,进一步了解到去年曾经给他前同事修过一次不开机。。。

的确在电源插座附近能闻到焦味,先拆机

拆到可以看到主板为止

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主板可见面,发现电源输入端很脏,MOS管子上还有细玻璃渣及胶之类的东东,“保险丝”是换过的,焊得歪歪的,为何保险丝要加个引号,继续往后面看就知道原因了

先把此处清洗下

不难发现Q9管子表面已烧变色,下面的PCB有明显焦痕,用万用表测试保险丝已开路

拆下“保险丝”测试无阻值

结合电路图看看保险丝位号为F2

此处是曾经换过元件的,拆下来后不难看出是颗电阻,所以前面保险丝加了引号,因手上无同规格的保险丝,于是从苹果主板上拆了一颗小体积的焊上(旁边的Q9 MOS管检测未坏,底部的铜箔也未坏有少许变色,铜箔下面的板材被大电流烧焦了,暂且不作处理),都是DC电源输入端的保险丝,从苹果电路图看是32V6A的,联想笔记本是20V DC输入,参数上是足够用了

万用表检测当然保险丝是导通的了

既然前级被烧开路了,肯定后级有短路,继续显微镜下观察,此处很脏当然要清洗干净啦,有一个电容被抠掉了,猜测去年修不开机,应该就是这个电容短路引起

再继续观察,又是脏不拉几的地方,得清洗

再再观察,C145也很脏,问题来了,仔细看,有细裂纹

万用表测试,短路了

拆下电容,看电路图C145为10uF/25V

万用测试主板上面阻值恢复正常,单独测试电容阻值为0

清洗干净待焊,虽然通路上有多颗电容可以直接抠掉,补上更好

同样手上无现成的同规格电容,继续从苹果主板上找,终于找到唯一一颗体积相当、容值耐压值一样的电容,因只找到一颗,前面被人家抠过的那颗就没有补上

焊回主板C145,够干净了吧?经过我手的基本不会存在有明显脏污

万用表继续在板测试,阻值正常

单板插上充电电源,此处已有20V电压了

损坏的两个元件来个合影,“保险丝”是个电阻

准备装机,thinkpad拆装相对太难了,特耗时

先不完全装好,通电试机,开机啦(忽略屏幕显示的字符)

完整依次装回所有的部件开机

完美修复邻居的联想ThinkPad T420不开机

最后分析一下损坏的原因:因邻居未用原装充电器,买的是山寨的,或许是充电器电源纹波过大或有瞬间电压过高的情况击穿耐压余量不大的25V电容;又或许是原来维修时此电容被外力轻微损伤过产生短路;又或许是电容质量问题寿命终了等,产生十几年后就短路了。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从表现来看,我觉得更应该是:此电容处有些脏、是曾经受到过外力等伤害,再加上山寨电源电压不稳,就坏了,而Q9处烧焦了是因为前级的保险丝换成电阻了,设计的熔断电流未能烧开电阻而持续大电流,直到最终才烧开路!

END

网友A:
ThinkPad的可替换组件很多,所以拆装很麻烦。后来X1系列全板载了,拆装方便了,升级也没什么空间了。
拆件替换,没有同样规格的元件就凑合用吧。

网友B:
这一种叠层瓷片电容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C:
那时候还是X架构键盘,鼠标双按键,浓浓的IBM风格,后面的风格变得很厉害。

网友D:
挺经典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kPad的可替换组件很多,所以拆装很麻烦。后来X1系列全板载了,拆装方便了,升级也没什么空间了。
拆件 ...

是啊,拆主板得全拆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种叠层瓷片电容故障率比较高,

设计余量小就相对易坏点,苹果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候还是X架构键盘,鼠标双按键,浓浓的IBM风格,后面的风格变得很厉害。 ...

现在的新款thinkpad失去了原有的IBM味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经典的机器。

不经典就不曾经叫IBM了

网友:
以前的thinkpad拆起来反人类,我之前修过一个型号,如果要清洁风扇,得先把整个主板拿下来才行

网友:
这需要很专业的知识

网友:
技术杆杆的

网友:
楼主分析很细致,理论和动手能力都很优秀。

网友:
厉害,但学不了!

网友:
看大佬修机真是赏心悦目呀

网友:
虽是经典,但廉颇老矣

网友:
去售后就是告诉你CPU和芯片组坏了,换主板。在你这就是抠电容抠电阻

网友:
过来看看,涨点见识

网友:
ThinkPad的T系列机器,难得见到坏的

网友:
一般人拿去维修费用都超过此本本的价值了,还是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