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放着放着就成了古董:80286,80386,还有一个稀有的80387协处理器

楼主(2023-09-10):
80286开始引入了保护模式,开始为后面的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软件生态并没有准备好。

80386是X86新时代和旧时代的分界线,基本上架构模型就定了。

浮点由一颗80387提供,而大部分电脑并没有配置80387。

要等到80486时代才会合体。

一直收藏保存,纪念过去计算机原始而神秘,大家渴望而求知的时代。

网友:
楼主牛逼啊,386当时要上万,1993年左右

网友A:
这几个货的主板更是稀缺,难找

网友B(2024-03-07):
想用这老物件跑个程序,跑上几十年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用这老物件跑个程序,跑上几十年的那种

不怕2000年问题?

网友:
这玩也我好像也有好几个,不知放到哪里。

网友:
稀罕物,不多见了

网友(2024-05-13):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货的主板更是稀缺,难找

还是不难找,而且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高速缓存控制器385更稀少,高端品牌机才会有。那个时代DIY玩起的基本都没见过。因为兼容机和低端品牌机,需要控制成本没有配缓存。

网友:
含金量很高啊!

网友D:
最快的386应该是amd生产的
最准确的387好像是cyrix的,也可能是另外一家,反正不是intel的
配备了386+387+主板高速缓存(128KB)的电脑,不亚于普通的48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怕2000年问题?

96-98年的时候,千年虫新闻挺多,上级部门也挺上心,跑到我单位数控流水线询问有没有千年虫问题,会不会影响生产。电视台经常炒作千年虫问题,还有视频演示1999变成1900,后来才知道586电脑不存在千年虫问题,486+win95也不会有,486+win32才会出现这个问题,386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快的386应该是amd生产的
最准确的387好像是cyrix的,也可能是另外一家,反正不是intel的
配备了386+387+ ...

我的第一台电脑用的就是Cyrix 6x86mmx-233

网友:
放着放着就成了古董!!!
电子另器件更新快,变古董快,但是价值却是越来越低了。

网友:
90年代初386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包括协处理器。有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