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2盒子卡扣拆坏了,实测如何修复

楼主(2023-09-10):
朋友给了一个被他大力出奇迹的M2盒子,因为固定卡扣是恶心的一次性设计,这个尺寸,合上别想无损拆下来。这盒子卖也没人要,尝试修一下自己用吧!

先用worx无刷给原来两个卡扣的位置打两洞洞

本来插入卡扣的两个孔,正好比螺丝的直径小一点,翻了一下我的螺丝收藏,脑补直接用这种粗牙螺丝爆。。菊。插。入后一定能获得可靠的固定!

诶真的不错

网友A:
找机会换成平头螺丝更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机会换成平头螺丝更美观

换沉头会更好点

网友:
这样好看啊!有头有尾。

网友:
正好比螺丝的直径小一点
岂不正好攻丝吗?

网友B:
确实,如果能换成沉头螺丝就更美观了

网友:
敞开好散热

网友:
自己用,又不会大力,用一点双面胶,稍微固定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
简单方便,不错。有些维修偶尔也会用楼主同样的方法。

网友:
M2盒子?固态硬盘那个M2接口盒子?
改造的不错

网友:
自己用只要用胶粘一下就行!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看起来更加结实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果能换成沉头螺丝就更美观了

十分同意

网友:
动脑筋动手力强啊

网友:
从手机上拆俩螺丝啊 你这个太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