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同事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3-09-10):
打开外壳,电源初级有明显的元器件烧毁。

电路板背面,整流桥部分的铜箔线都炸断了。

经过测量,需要更换四个零件。

拆下来的零件

修好后试用了一下,还可以,自带充电百分比显示。

网友A:
非常不错, 楼主手艺精湛!

炸管机,修好后安装外壳,镙丝先不拧充电几分钟, 然后拆开看看散热片是不是非常烫, 非常烫一般是RCD尖峰吸收回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 楼主手艺精湛!

炸管机,修好后安装外壳,镙丝先不拧充电几分钟, 然后拆开看看散热片是不是非 ...

经验丰富,高手。

网友:
还好只是功率管炸了。那3个遭了殃。

网友:
EMI电路缩水ntc缩水,搞了个花里胡哨的数码管显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还算好,沒伤到芯片及其它元件。

网友:
论坛高手真多

网友:
还好烧的不严重 一般场管烧了 电流检测电阻 还有场管的驱动电路也烧坏

网友:
主芯片竟然没有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 楼主手艺精湛!

炸管机,修好后安装外壳,镙丝先不拧充电几分钟, 然后拆开看看散热片是不是非 ...

有道理!

网友:
确实啊,没有EMI,差

网友:
能省的都省了,搞了个数字显示还不准,仅做参考的,我买过一个又退了

网友:
数显原理是啥?没看到数显部分

网友:
很一般的充电器,除非同事是美女

网友:
显示很有意思,就两根线搞定一切,根据电压和时间推算的吗

网友:
不错,又复活了。同事可接你过早了。

网友B:
做工一般般,需要长时间测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工一般般,需要长时间测试下。

做工不是一般般,是很不怎么样!
连坏都是一样!我有个一样的,坏的一样一样的!全桥输入的铜箔都炸断了!和楼主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是一般般,是很不怎么样!
连坏都是一样!我有个一样的,坏的一样一样的!全桥输入的铜箔都炸断了! ...

排除市电电压太高或散热不良等因素,NTC被省略为跳线恐怕是故障的根本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市电电压太高或散热不良等因素,NTC被省略为跳线恐怕是故障的根本原因。 ...

修修,改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