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这样的探头能直接测220V交流电测波型吗?

楼主(2023-09-10):
新买的普源的探头。最大额定输入电压与探头标识见图。顺便问一下这探头是原厂产的吗?

网友:
x10档没问题

网友:
测市电要当心短路,不能接地线

网友:
测市电要用隔离探头,不然会跳闸,甚至烧坏示波器

网友:
用隔离探头

网友:
测高压还是买个100X的高压探头安全些

网友:
最好是买隔离探头,这个怕有问题

网友A:
不知道隔离探头是什么东西。
其实用x10测220v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信号地和电源地不共地,且有压差,可以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或者用差分探头,也许这就是有人所谓的隔离探头,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叫差分探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隔离探头是什么东西。
其实用x10测220v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信号地和电源地不共地,且有压差,可以用 ...

有光隔离探头,不过很少人买,泰克的IsoVu 光隔离探头1万多美元一根,麦科信光隔离探头也要5千人民币一根,一般业余玩没必要。

网友B:
偶尔用下,注意地线隔离,质量好点的普通X10探头也可以。
但一定要小心操作!
注意示波器地线一定不能接火线!
确保探头固定在X10档!
操作时人一定不能碰整套示波器的金属部分!

弄不好,烧示波器是小事,人触电就麻烦了。

经常用,可以买个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光隔离探头,不过很少人买,泰克的IsoVu 光隔离探头1万多美元一根,麦科信光隔离探头也要5千人民币一根 ...

谢谢!以前没注意过tek出了这么个探头。不错。我平时主要看眼图,要的是高带宽,没这么高的共模电压需求。

网友C:
就是说*10探针对火线,地线夹子空着,是这样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光隔离探头,不过很少人买,泰克的IsoVu 光隔离探头1万多美元一根,麦科信光隔离探头也要5千人民币一根 ...

光隔离探头是有源探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尔用下,注意地线隔离,质量好点的普通X10探头也可以。
但一定要小心操作!
注意示波器地线一定不能接火 ...

谢谢提醒,晓得了

网友:
楼主想好再测

网友:
普通示波器探头和示波器连接后,探头的夹子和示波器的外壳金属是连接到一起的,而示波器的电源保护地也和示波器金属外壳连接到了一起,又,电网供电的变压器输出端的N端又和大地接通,用电端的保护地也是和大地接通的.....so~考虑清楚这个逻辑,然后你再决定怎么连接示波器探头吧~~~其实有啥可看的啊,都是好奇心闹的,实在要看市电的波形,可以用相对比较稳妥的类似差分探头的原理来测量,但是需要你的示波器是双通道的,且有通道运算的功能,好像是叫伪差分测量法,具体方法自己度娘去吧,这里就不啰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10探针对火线,地线夹子空着,是这样测量吗?

是通过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或者选择可以电池供电、移动电源供电的示波器!
然后示波器地线不要接市电的地线!
再然后就是我在12楼说的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隔离探头是有源探头吗?

是的,有源探头

网友:
测不了吧,220V最大值是310左右,这个才300V,小心烧了,最好用高压隔离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