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联想G500笔记本,彻底根治屏轴断裂问题(原创)

楼主(2023-09-10):
一台用了快10年的联想G500笔记本,屏轴断裂,一打开屏幕就会裂开一个大口子,必须要修了:

笔记本合上的时候基本看不出问题,应该是固定屏轴的地方断裂了,屏轴本身可能没有问题:

要看清屏轴的问题并进行维修,需要把笔记本拆开拆掉很多东西才能暴露出屏轴。

先把电池拆下,从侧面看过去有一个防拆标贴,那下面隐藏着一个螺丝,和左侧没有防拆标贴的是一对:

拆下这两颗螺丝:

然后把底面盖板向后退即可轻松拆下:

拆下的底面盖板:

拆掉盖板后的笔记本底部:

然后拆硬盘,用两颗螺丝固定:

拆下的硬盘,三星1TB的:

光驱用一颗螺丝固定,这里把它拆掉:

光驱摘下:

拆掉底部固定键盘的几个螺丝,这几个螺丝旁边都有键盘标志很容易找:

然后到正面,用手从上部即可把键盘抠出(开始可以用平口螺丝刀稍微撬一下):

接下来拆掉键盘底部的排线,键盘的排线是有卡子的用平口螺丝刀轻轻挑开:

键盘彻底拆除:

拆掉键盘后的笔记本上面:

笔记本底部:

把键盘下面暴露出的三个排线拆掉,这几个排线都是直插的没有卡子:

然后从笔记本触摸板下部的侧面用小平口螺丝刀慢慢撬开手支撑垫(也是笔记本的上表面外壳):

取下上表面外壳,上面有一大块金属屏蔽板还有触摸板:

上表面外壳的正面:

拆掉上表面外壳后,笔记本主板正面就露出来了:

在右上角就可以看到损坏的屏轴,显然屏轴铰链和机身固定的地方已经完全断裂:

把屏轴铰链角度打开更大一些更明显,都要把天线拽断了:

这个故障是笔记本的设计或者材料缺陷导致的,固定屏轴铰链的塑料桩强度不够导致开合一定次数之后折断,这种毛病无论用什么胶粘都是无法持续长久的,要想彻底根治它需要想更坚固的办法。

我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不用胶粘,而是在外壳上打孔,然后用加长的螺丝直接固定,彻底摆脱脆弱的塑料桩。固定屏轴铰链一共用4个螺丝固定,其中3个是在底壳上1个是在上壳上,我全部把它们固定到底壳,以免影响美观(因为需要在外壳上打孔,而且螺丝会外露)。螺丝可以用2.5mm的也可以用2mm的,我用的是网上买的2mm的不同长度螺杆和螺帽的套装,这样稍细一些可以直接利用原来的塑料桩里的预埋铜柱做垫子以维持合适的距离:

施工过程忘了拍照片了,这里是完成的结果。首先在原来铰链固定桩的位置打孔,钻透底壳,一共4个孔,其中集中在一起的那三个孔再加一块在对应位置也钻了孔的铁片做加强,这样能承受的力就远远超过塑料底壳直接打孔所能承受的至少10倍以上,基本上底壳彻底粉碎了这些固定螺丝才会失效,再也不用担心屏轴了。而这块加强的铁片会被底壳下面的盖板挡住不影响美观,只有旁边一个单独的螺丝会暴露在外面能看到,把它涂成黑色就几乎看不出来了:

然后笔记本上面对应这几个固定桩的地方被底壳来的4颗螺丝套上原来固定桩里预埋的铜柱再穿过铰链的安装孔后直接用螺母拧紧固定:

每个螺母都用蓝色的乐泰螺丝锁定剂锁定,防止松脱:

增加加强铁片的地方实际上是底部盖板上笔记本支撑脚垫的安装位置,盖板上对应的有突出,现在增加了铁片和螺丝之后就会影响那个突出而盖不上,所以用角膜机把它磨掉,就成了一个方形的洞,下面再处理那个方洞:

按照拆机的相反步骤把笔记本重新组装起来,最后把底部盖板盖上,非常完美没有冲突。然后把磨掉的那个脚垫方洞用薄的黑色塑料片上胶盖住,然后把笔记本支撑脚垫粘在旁边就好了。照片里闪光灯效果使得那个塑料片看起来比较显眼,实际上正常光线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最后,看看维修的效果,屏幕没打开之前:

屏幕打开之后,再也没有裂口了,屏轴完全正常,外壳吻合完美:

换个角度看仍然完美:

这样就彻底根治了屏轴断裂的问题,笔记本用到烂也绝对不会再出屏轴问题,而且几乎不影响外观和功能。

网友:
羡慕你动手能力强哦,我歪头看着我那张开口子的笔记本,真不知道该怎么说自己好

网友:
这个必须给加分,是真的维修,比换的好

网友:
以前单位用过一批旭阳,通病就是断轴

网友:
塑料外壳都有这种毛病,尤其是屏轴用久了变紧了,受力更大更容易碎。有些屏轴加油拧松螺丝也是那么紧,真是没救了,拉黑这种设计。

网友:
蓝色的乐泰螺丝锁定剂,感觉楼主好专业,一般维修哪有这玩意儿。

网友:
好方法,彻底解决。

网友:
外壳用料太差,时间稍长就碎裂了。

网友:
这种加固方式结实多了。

网友:
天衣无缝,欲盖弥彰,妙手回春

网友:
转轴坏是最难修的!

网友:
塑料材质时间长了也会老化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计问题,当然材料也占一部分因素,话说你现在这样连起来以后拆鸡咋整???

网友:
这真是大工程啊,外露的那个螺钉头没超出脚垫呗?

网友:
这个可是要点手艺了,修得非常完美了

网友:
还是原装未拆封的,硬盘也应该升级一下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手艺。。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老柳就没想让你用这么就,哈哈哈哈

网友:
你好,终于在数码之家遇上相同问题的了,联想笔记本电脑的用料其实很差,脆性太大,新机用不了多长时间,固定屏轴上螺丝的塑料桩柱就会开裂,烂掉,我家两台联想的笔记本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有我一朋友的联想笔记本电脑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不仅仅是联想用料这么差,其他品牌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用料这么差,我一台惠普的笔记本电脑也发生了这种事。这种用料都表现出很脆这一共同的特点,不象以前的用料那么有劲,那么有韧性。其实都是为了省成本,或者说是计划性报废。
而我也是和你一样,从底壳钻穿安装螺杆再用螺母拧紧,也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改装好以后,比原装的还牢靠,开合屏幕再也不用担心会把屏拌掉了。基实你可以用平头(或者叫沉头)螺杆,底壳钻孔后,把孔周边磨下去一个锥面,配合沉头螺丝基本上就看不出螺帽了。

网友:
塑料壳用了时间长都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