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个泡水的笔记本硬盘

楼主(2023-09-10):
泡水的硬盘,拆完扔垃圾桶里了。

网友:
硬盘机械部分并不是密封的,磁铁可以拆下来收藏

网友:
磁盘片可以当镜子用

网友:
主控板还能用吗?

网友:
拆強磁,盘片做玩具,检查一下电路板是否好的,挂闲鱼

网友:
这硬盘估计是废了

网友:
看起来是西数返修率极高的micro usb 3.0 移动硬盘

网友:
强磁铁留下可以用

网友:
不少地方都腐蚀了。

网友:
拆強磁
哪个是?

网友:
除磁铁,没什么有用的了。

网友:
当年越狱  男主角往河里丢了一个硬盘,数据恢复还找回不少数据啊

网友:
水锈都出来了,只能拆件玩了

网友:
叫水都泡完了!

网友:
看来这泡了很久啊

网友:
电机应该还能转吧

网友:
无刷电机没坏的话,做个小电磨。

网友:
这进水也太厉害,可惜。

网友:
恩,绝对的水货硬盘。。。

网友:
将2张盘,换去另一个硬盘上,看看里面有没有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