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茶壶不出水了,电机锈死

楼主(2023-09-10):
出去旅游10天,电茶壶不出水了,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马达坏了。

今天有空拆开检查,电机有电压不转,电机微温,不用审了,拆开维护一下吧。

这个水泵理论上电机驱动箱是与水路隔开的,可能日子有功进水了泡到电机导致锈迹斑斑。还好,水路看上去还是很干净的。

小水泵由电机偏心轴驱动四个橡胶泵片往复运动造成真空吸力。不得不说这些泵片的橡胶件质量还是不错的。

于是拆解,清洗,润滑。

为了应对以后驱动箱还会进水,在下方打了两个洞,穿一条棉绳进去利用地心引力将多余的水引出机体,如果量不大的话,自然蒸发是没问题的。这样就不会泡到电机了。 要是以后发现底下一滩水,那就要考虑把整个泵体换掉了。

系望可以多用几年吧。

这是拆开后的泵体驱动箱部分,锈迹斑斑,可以看到右面四个泵皮

泵体分解爆炸图角度A

泵体分解爆炸图角度B

驱动箱打孔引线,系望可以将多余水引出去。理论上这里不应该有水的。

三点橡胶固定,壳体已经预留了一个去水孔,正好把棉线从这里引出去。

元神归位

以后就夹着尾巴做热水器了 系望一直是干的。

网友A:
这个已经影响喝水的心情了

网友:
是不是这样

网友B:
请问用什么润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影响喝水的心情了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什么润滑的。

WD40 润滑电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影响喝水的心情了

拆开看到水路没有锈迹,应该还好吧

估计就是膜片老化漏水了。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网友:
暴炸图不标准,不详细

网友:
橡胶皮碗也容易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到水路没有锈迹,应该还好吧

估计就是膜片老化漏水了。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膜片边老化,漏水,这个无解,膜片单买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老大差矣,根本就是泵体漏水了,不根除漏水故障水泵命不久的。

网友:
得用纯净水或者RO膜过滤出来的水,不然坏的地方会更多。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也是电机锈蚀

网友:
这个应该皮碗漏了吧,最好换个隔膜泵完美解决

网友:
直接接触喝的水,扔

网友:
这泵很脏啊,喝不下去

网友:
这是直接茶水了

网友:
锈迹斑斑,完全提不起茶欲!

网友:
补个铁,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