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牛 GN-B6043 老款排插拆解

楼主(2023-09-10):
公牛GN-B6043 老款,外观新颖时尚,某正规渠道花了几十元入的,采用的是最普遍的家民用排插结构,用到现在也有六七年了估计。

下午在第二孔位插上某米本本的100W的C口氮化镓充电头,按下的开关的瞬间啪的一声,隐隐一股烧焦味,插排指示灯也没亮。
第一时间拔下排插市电头,再拔下氮化镓充电头,充电头外观看起来没任何问题,也没焦味,保充电头要紧,毕竟100W氮化镓小贵啊,插在另一房间墙上市电口,接上某C口小电器上,充电灯没亮起,想来想去,直接拿华为手机一怼,正常可充,看来充电头没事。

回过头来一试排插,发现就第二插孔位灯不亮,其他孔没问题,但二孔位靠近一闻,一股焦味,算了,拆吧。

拆下发现,做工确实在线,一体铜、长铜条还压了加强筋,铜条开关等还打着公牛标志,地线也没缩水,焊点不算漂亮但至少饱满。

四个LED灯珠引脚多少有烧焦的痕迹,拿来剪线钳把四个LED灯珠连同引脚全部剪干净,仔细一看,果然第二孔的LED灯珠的降压电阻炸了,旁边的塑料壳都烤黑了。

为了放心,上稚晖君同款玩具,检测了一下各孔位和开关通断电阻情况,一切正常,装好。

话说这种最普遍的家民用排插,最好能买船形开关的,不过为了好看,现在是少之又少,还不要买那种指示灯和开关一体的,还有,这种档次的非插,指示灯一般是简单粗爆的降压电阻+LED灯珠,是整个排插上可靠性最差的构成单元,易坏,且十分不安全,极容易爆了引起明火,工业生产环境,特别粉尘、油气等场合,千万别使用,即使是家用,这类排插,拆掉降压电阻和LED灯珠,用着反而更安心放心!

网友:
公牛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每个插孔有单独开关的插排最好是选择有一个总开关的比较好用。

网友A:
还得是公牛啊,做工用料确实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是公牛啊,做工用料确实扎实。

比起老APC还是差。

网友:
一般来说插座的弱项是在内部开关和电源指示部分的电阻

网友:
带指示灯的红色开关里头,也是这个结构啊

网友B:
老的牌子货都挺好的,特别是打牌子的时间出品的一般都用料十足。后面大家就都卷起来了,然后就是各种偷工减料。就买个皮带扣,5年前十块包邮皮带扣用料扎实拿到手上的重量感十足,现在十块包邮的皮带扣呢玛就是铁皮剪出来的货,真是无语至极

网友:
公牛的焊接、指示灯都是安全隐患。

网友:
焊在开关上的那个焊点太差劲了,大功率容易发热,有隐患

网友:
公牛也就这样了!大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的牌子货都挺好的,特别是打牌子的时间出品的一般都用料十足。后面大家就都卷起来了,然后就是各种偷工减 ...

厂家们都要吃饭的嘛,只能成本了。

  现在的很多工厂的平均纯利润率只能约0.5%

网友:
确实,指示灯的降压电阻,一直在工作,散热又不好,很容易爆炸了导致LED灯珠击穿损坏不亮

网友:
指示灯的限流电阻是个易损件

网友:
质量相当好,不错

网友:
插座孔已经有安全档板了,不算老款。

网友:
你这万用表倒是挺有个性,不知拨盘手感怎么样

网友:
旧款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公牛的质量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