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890C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插座插座插座插座太不方便

楼主(2023-09-10):
这个插座只有4个孔,B在中间。遇到C在中间的三极管就比较尴尬,特别是拆机下来的管脚很短,没办法测。如果是8孔的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插孔很少很少用,一年用不了两次

网友:
测这个干啥?貌似没啥用

网友:
自己拿IC插座做一个转换器就行了。。。
这个用的很少,现在主流型号没这个了。。。

楼主:
毕竟还有用到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毕竟还有用到的时候。

啥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

测三极管增益

网友B:
万用表这个插孔很少很少用

就是用也是用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你可以买胜利vc8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这个插孔很少很少用

就是用也是用晶体管测试仪

我一个有业余爱好的老头,哪有晶体管测试仪!另外,不在板上的贴片三极管怎么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试?

楼主:
我倒是有8孔测试座的表,只是吐槽一下6孔测试座的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有业余爱好的老头,哪有晶体管测试仪!另外,不在板上的贴片三极管怎么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试? ...

晶体管测试仪,贴片也能测,反而是万用表这种局限性很大,测量也马马虎虎。功能单一

网友:
可以买个转换插座,也可以自己做一个三个针的鳄鱼夹,用的时候夹住往里面插就行了,用的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