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个OPPLE的台灯和加大电池容量

楼主(2023-09-10):
去年买了盏OPPLE的充电台灯,80多大洋。充电口是MICRO USB的,用几个月USB座就松动了,哎~

拆之:
电池更换:
换上12000mAH的大容量聚合物电池(原来才1800mAH的18650,最高亮度大约工作3小时,更换后最高亮度大约可以工作20小时)

充电电路:
原来的线性充电(型号:2SES01NG),设定的充电电流300mA左右。
换成IP5306大电流充电(实测1.6A左右,和适配器有关系)。
PCB在JLC撸的,免费,打样5片,这次居然给我15片。

台灯的款式:

拆开看里面

这MICRO USB太容易坏了

JLC画的PCB

打样5片PCB,居然给15片,少见哦。

手工上锡浆

手工摆好零件

风枪加热焊好

USB位置加工好安装好PCB板

去掉18650电池,换上6000mAH电池2个。

外面看TYPEC充电口

顺利点亮,完毕。

网友A:
请教楼主,IP5306的手册里讲的是最大3A充电电流,但好象它没有用外接取样电阻的,如何控制它的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IP5306的手册里讲的是最大3A充电电流,但好象它没有用外接取样电阻的,如何控制它的充电电流? ...

IP5306最大充电电流是2.1A哦,没有电阻可以调整的,貌似是根据适配器来调整电流,如果适配器能提供足够是电流,就以2.1A充,否则就降低到合适的电流继续充电。

网友:
板子打的好漂亮,大电池供电,免得频繁充电

网友:
非常棒的加工技术

网友:
改的不错!借鉴一下哈

网友:
论坛神灯我都把电池取了,插充电头用,现在不停电,电池没有用处。

网友B:
大佬们会画板子都是这么玩的
我就不行了,不会画板子,只能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们会画板子都是这么玩的
我就不行了,不会画板子,只能飞线

飞线的才是高手。

网友C:
原台灯有配重块吗,好像没看到?

网友D:
嘉立创一次都没都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台灯有配重块吗,好像没看到?

有的,还比较重,我拆掉了,因为打电池也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一次都没都给

你第一次使用JLC还是很久没使用过了,现在的JLC是每个月领取2张免费1~4层的PCB打样券,不是以前自动免费2次的。

网友:
自适应就是根据电源电压。例如5V以下会降低到1A,4.7V以下0.5A这样子。
如果想控制电流的话,用电阻和开关做个挡位

网友(2024-08-05):
我就喜欢看会画PCB的大佬发帖!

网友E:
我也在玩这款灯,不过灯板我重新画,用两串的首尔sunlike护眼灯珠,两串两并18650.充电IC用IP2326,LED恒流驱动用OC5266

网友:
论坛里的高手是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玩这款灯,不过灯板我重新画,用两串的首尔sunlike护眼灯珠,两串两并18650.充电IC用IP2326,L ...

兄弟分享下图呢

网友:
就IP2326电路加一个LOD降压给控制板上的MCU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