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08年自配静音电脑,打开看看有啥

楼主(2023-09-10):
之后换过处理器,加了固态,加了usb3.0,主板坏过一次,换了个二手的主板

所谓静音主要是用的低功耗处理器,风扇转速一千二,电源是温控风扇,所以安静时也没有噪音

网友:
08年320G硬盘已不小了,

网友A:
我只想说,你散热器风扇装反了。

网友:
这么多光驱,是拿来给机箱增加稳定度

网友B:
声卡自己换电容了?
DDR2的电脑确实有点年份了。

网友:
看来是用心自己装的

网友:
静音主要是靠低噪音风扇解决

网友:
有点历史了

网友:
有三个光驱厉害。

网友C:
配个用散热片的显卡就完美了

网友:
为啥要这么多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你散热器风扇装反了。

哈哈,那个灰尘暴露了,我也装反过,一阵一阵蓝屏,好像是去电脑城弄好的,熟人告诉我原因了,后来就知道风是吸进去带走散热片的热量,风往外效果差很多。

网友D:
三个光驱,利害。我电脑CPU风扇我都设置为1200左右转速,声音很小。

楼主:
光驱是因为我经常刻cd,以前也刻dvd或者dvd a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你散热器风扇装反了。

这个是原装散热器,风扇是特意反着装的,这样机箱灰尘会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卡自己换电容了?
DDR2的电脑确实有点年份了。

对的,自己磨得机,无论播放(耳机监听)和模拟录音都不错,这个声卡没有什么数码声,所以值得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个用散热片的显卡就完美了

其实中途买过一个无风扇的二手n卡,发现2d效果明显不如板载的amd显卡,字体色彩明显差,就送人了,因为我不打游戏,所以性能也能用。

楼主:
我2000年配的电脑也还在,amd的k6还有昆仑大脚硬盘,源兴光驱,好久展示一下,都正常能用

楼主:
图上那个键盘就是2000年买的,一直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光驱,利害。我电脑CPU风扇我都设置为1200左右转速,声音很小。

对的,bios可以设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