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玩垃圾】恢复两个 CBM 扩容盘

楼主(2023-09-10):
买东西送的,两个标称 8G 的金属壳 U盘

看到这种造型,不禁菊花一紧

手中有几个手腕板 IS916EN 和 IS917
或许可以用到这个的壳子

于是开拆

原来背面是这样的

取出手腕板

COB 牛屎主控

黑片 TSOP

取一个插电脑上

哟,全是没听过的歌
复制出来
好几个文件读取错误
只复制出这些

并且。。。

芯片精灵
显示 主控为 CBM2099 系列

56nm MLC?

2099 工具不认盘
短接后再次插入

主控为 2098S 或 2099S
这闪存是 16位数据吧?

尝试高格量产

坏块过多!

低格试试

结果还是坏块过多,失败

于是不得不强制半容

1G 的黑片当 8G 扩容盘
最后量产出28M
解释了为啥存的那些歌超出这个容量,就会出现错误

量产好的跑两圈,嗯不错

(第一次见这么短的绿条)

再把另一片插上

容量更小了
256M
东芝 43nm SLC

低格试试

量产出 30M

SLC 这速度。。。让我有点想强制半容了。。。
不过 SLC 不能再 PSLC 了吧

这俩最后都是半斤八两

感谢

网友A:
真是 只剩一个壳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天上不会掉馅饼。

网友B:
看到这种形状的都有点怕怕。那次看到便宜也买了个32G的,不管用什么软件都测试不出来真实容量是多少,很多软件一读就退出。速度不稳定,快时有7.M每秒,慢就不用说了,复制了大约3-4G的内容进行,读取还算正常。不取存重要的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种形状的都有点怕怕。那次看到便宜也买了个32G的,不管用什么软件都测试不出来真实容量是多少,很多 ...

不管用什么软件都测试不出来真实容量?

网友:
简直了,超级偷工减料,看起来根本就是没想让人用,正常的应该是放不超过本身容量的歌曲,结果只有28M,难怪都是播放错误,这容量,够放什么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种形状的都有点怕怕。那次看到便宜也买了个32G的,不管用什么软件都测试不出来真实容量是多少,很多 ...

去dg里面删除分区重建就好了

网友:
这还玩毛线,壳子留着其它扔了

网友:
二三十兆拿来刷主板bios应该还是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 只剩一个壳

不不不,剩俩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用什么软件都测试不出来真实容量?

把百度试了七八种软件,最后放下了,也许别人真的是32G的,只是速度不稳的芯片而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dg里面删除分区重建就好了

这个可以试下,

网友:
这个就是电子垃圾啊。

网友:
可以当料板,比如手上还有老TSOP48的FLASH的...

网友:
投标u盘容量都不够

网友:
不懂 就帮顶吧!!!

网友D:
感觉是工具太新了。用2016年左右的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工具太新了。用2016年左右的工具试试

听起来是说,旧版可以开出更多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