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手机液晶屏做一个1080P的高清投影机

楼主(2023-09-10):
效果挺好的,看起来跟3LCD的商业投影仪差不是太多。。
有闲置手机的可以花时间DIY一个

网友A:
10几年前拆高分屏的搞,流行

网友:
手头上现有的手机,都是屏幕破损的,等有好的时候也琢磨琢磨

网友:
屏幕怎么让它显示呢?

网友:
屏看起来是拆坏了

网友:
具体怎么做的呢?最终效果图呢?

网友:
高手啊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好多年没有见到用屏幕做投影机的大神了。现在有LED作为光源,电路应该简单的多。

网友B:
怎么驱动手机屏?
手机屏能经受得住投影灯泡的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驱动手机屏?
手机屏能经受得住投影灯泡的高温?

不用另外弄驱动,手机的主板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朋友给我一个低端投影机,屏幕搞坏了,LED大概42w吧

网友:
技术令人佩服

网友:
成品图呢,试机图呢,效果图呢?最想看的图都没有……

网友:
没看懂,能详细介绍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几年前拆高分屏的搞,流行

是的那时候小的屏比较贵

网友:
效果挺好的。啥效果。

网友:
手机屏幕怎么驱动的?上个实际效果图看看

网友:
上图看看实际效果呗。

网友:
?最终效果图呢?

网友:
这个一般人搞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