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口 65w 和多口 65w 的区别

楼主(2023-09-10):
我自己本身也有好多个充电器。
我发现有的充电器体积很大
譬如华为 65w 而且只有一个 c 口
但是有的充电器也很大
但是可以做 2 个 c 口 一个 a 口
同样的瓦数也是 65w

我想说单口的65w
是不是更加稳定。

网友:
品牌的基本都能放心用。体积和几个口不能和质量挂钩。

网友A:
多口65W说的是几个接口的总功率,单个接口往往没有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口65W说的是几个接口的总功率,单个接口往往没有这么高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单口65W可以给大部分笔记本供电了,多口的只能给手机等小功率充电,所以大功率单口的更贵。

网友:
确实是个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口65W可以给大部分笔记本供电了,多口的只能给手机等小功率充电,所以大功率单口的更贵。 ...

好像给笔记本可以充电的,现在都可以个手机和平板充电。

网友:
这个应该和多少个口没关系。

网友:
物以稀为贵。。

网友:
设置多口只为更好卖。

网友:
也就多开几个孔的事

网友:
多开个口,可以少带一个充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口65W可以给大部分笔记本供电了,多口的只能给手机等小功率充电,所以大功率单口的更贵。 ...

多口的65w的也可以给笔记本供电了。现在都换成氮化镓的,体积小很多,便携很多。

网友C:
电路结构不一样。
单口就一路,多口一般是先出DC,后面3个口分别做DC,多了一组DC电路,效率低点,发热大点,控制电路更多体积也更大。

网友:
单口在家用,小巧多口出差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结构不一样。
单口就一路,多口一般是先出DC,后面3个口分别做DC,多了一组DC电路,效率低点,发热大点 ...

多口充电器约等于一个直流开关电源后面接了一个多口的车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