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车用气压表

楼主(2023-09-10):
随车用了十多年的气压表,气嘴断了,拆开看看。

进气嘴断了

外壳好像是锌合金的,柄部是气缸,里面有橡胶活塞

活塞里面有连杆,连杆上有弹簧

撬开表盖,不锈钢圈压住表蒙子

拔下表针,取下表盘,发现是活塞连杆推动齿盘,带动中心齿轮转动,齿轮轴上安装指针。

连杆缩回状态

以前拆的压力表,内部是盘状扁铜管,受气压影响缩放,带动指针,第一次见这种气缸活塞推动齿盘的,不知道哪种更准确?这种弹簧与活塞相互力作用的测量方式取决于弹簧的力,以及活塞的摩擦力,这能精确吗?弹簧的弹力能做的那么精准吗?

楼主:
释放按钮连着一根弹簧丝,压住中心齿轮轴,测量完后依靠弹簧丝的摩擦力维持指针不动,按动小铵钮,弹簧丝弯曲并离开中心轴,指针靠左边的小弹簧归零。

网友:
嗯,这种结构的应该误差会大一点,不像工业用的气压表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
这个精度应该没有铜的高

网友:
纯机械结构,误差应该会较大

网友:
看原理机械的,估计不精准

网友:
精度有保证么

网友A:
工业用那种很脆弱的,我这边每年都得报废二十多块。
介质压力接近表量程而且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一两个月表针就不回零了,这种机械式的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业用那种很脆弱的,我这边每年都得报废二十多块。
介质压力接近表量程而且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一两个月表 ...

波动大了,一周换好几个

网友:
有个近似的气压表,不知道放哪里了,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业用那种很脆弱的,我这边每年都得报废二十多块。
介质压力接近表量程而且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一两个月表 ...

我买的山地车手持打气筒自带胎压计,十几次后指针在零位不动,价格比正品欧耐贵,难用。后来买欧耐普通打气筒,再买个楼主同款小胎压计,大胎压计表头和三通等,接好后比较数值,给小胎压计标注40和60psi实际值。

网友:
这种精度是差点,之前我也买了一个指针表,后来就是因为精度强迫,买了一个电子式的。还是电子式的方便,读数有背光,地下车库比较友好。

网友B:
铜盘管的影响因素少,精度应该比活塞的高。

网友:
这种气压表不如通关的好,但肯定成本便宜的多

网友:
崇明人太多了,成本下来,质量也下来了

网友:
误差应该不小

网友:
这款还真买过,用了小米气泵比较后,都忘记放哪吃灰了,误差有点大,好处是不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用那种很脆弱的,我这边每年都得报废二十多块。
介质压力接近表量程而且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一两个月表 ...

这种活塞机械式的,应该不适合长时间耐压环境,毕竟有漏气的隐患,但要讲耐用估计是不错的,但精度估计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盘管的影响因素少,精度应该比活塞的高。

长时间带压还是铜盘管的可靠,但金属疲劳会导致精度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