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拼夕夕上买的I0元一个的电动剃须刀拆解

楼主(2023-09-10):
淘宝上卖的电动剃须刀最便宜的也要30元(上百元甚至更贵的也有),而拼夕夕上有卖10元一个的,怀着好奇心买了一个,拆开看了看(不打算让卖家保修了,否则不能拆开!),充满电后测了一下工作电流接近500毫安(它这是使用3.7V的电池,以前测过使用1.2V电池的产品电流在150毫安以下),电流大了电刷磨损要大,寿命会缩短。买的东西不带5V电源适配器(为了降低成本),只带一根充电线。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 LTH7 , 手动开关好像是2个触点并联使用的(这个设计不错!)。说明书上写得和实际也不太吻合:实际使用时亮绿灯,充电时亮红灯(充满电时红灯灭,这和说明书上写得不一致)。充电电池没有型号、容量标识。不过这么低廉的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你这还算良心 我买的和这个一样的外形usb充电8小时 里面是镍镉电池

网友:
这玩意儿只要刀头好就好

不然不如换掉

网友:
这电机就是四驱车里的那种啊

网友:
最关键的是刀

网友:
这种电机以前是铜线的时候工作电流超过700mA

网友:
烂了不又买

网友:
这种应该是14500电池,和5号电池的体积一样,但却是锂电池。3.7V的,这个重量会不会不均匀啊,拿起来一边重一边轻的

网友:
剃须刀价格便 宜

网友:
估计寿命不长

网友:
这做工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里面如此简单?

网友:
价格在那,算可以了

网友:
在并一个电池 续航翻一倍

网友:
就是啊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这种刮胡刀不夹胡子?

网友:
可以啊。反正能用,关键还是刀头。

网友:
其实如果电机是特制的3.6v,也没啥毛病

网友:
这玩意儿家里每天用还是整个品牌耐用的吧,三天两头折腾蛮累的。出个门啥的可以用多多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