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海信TLM26V86K电视机HDMI无输入信号故障

楼主(2023-09-10):
请教各位老师,海信TLM26V86K电视机昨天晚上接机顶盒看着还很正常,今天开机,显示HDMI无输入信号,检查和更换机顶盒(含机顶盒电源、HDMI线)、恢复电视机出厂设置、WD40清洗HDMI接口都没有用,连接VGA接口输入正常,应该是电视机HDMI故障,请各位有过维修经验的老师,这个一般是哪里坏了,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A:
接视频看看,更换信号线,信号源看看,信号线插头插座也可能接触不良,然后就是主板接口坏了,静电或者雷击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视频看看,更换信号线,信号源看看,信号线插头插座也可能接触不良,然后就是主板接口坏了,静电或者雷击 ...

没有AV线设备,我接VGA线看看,接VGA正常

网友:
多半是接口坏,我家创维电视也是,莫名其妙HDMI接口就坏了

网友B:
先换一根hdm线,不行仔细清理hdm接口,多拔插几次,电视先开机,再重启机顶盒,让电视识别,还不行就是主板hdm接口电路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一根hdm线,不行仔细清理hdm接口,多拔插几次,电视先开机,再重启机顶盒,让电视识别,还不行就是主板 ...

接口电路哪个元件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原来26的只有一个口, 我家的42的是双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26的只有一个口, 我家的42的是双口

海信这款37寸以上就是双hdmi接口了!
大神们帮我诊断一下如何维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信这款37寸以上就是双hdmi接口了!
大神们帮我诊断一下如何维修啊

还真没注意,原来是这样.  没修过, (会不会是hdmii虚焊了) 我家的正在想要不要换灯 , 有根发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