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多功能测电笔

楼主(2023-09-10):
1 发之前我看一下,论坛已经有人发过,我再发一遍吧,照片都拍好了。
2 买这个主要他能测试,能测试电线中通断。(上次有根电线断了,害的我一节一节剪线排查。)
3 主要功能测 零线亮绿灯,测火线同时亮绿灯和红灯,可以测线路导通,到了最主要还可以测电线断电
4  买了两只,一个一字螺丝刀,另外一个十字螺丝刀的结果是不同版本。大家能看出问题所在吗?

5 最后谁能分析这个电路。有人说如果管子击穿直接被电。

网友:
3C认证没有。
元件耐压不足。
安全距离不足。
测电笔不是赌命的俄罗斯轮盘

网友:
安全隔离好像就是565那个电阻,这一种规格耐压基本上100v左右,那地方线路布局也太近,至少三四个电阻一整条串联才安全。

楼主:
把那个贴片电阻505 改成,那个老式圆柱形的电阻吗?

网友: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用这种电笔直接测市电。。。

网友:
这类感应 可以隔空不接触线就测 火 地了的。不同老式要0距离接触火 地线。380v以下没事,超高压就不行了。放在火线有外皮,火线插头塑料边就亮红色了。

网友:
电笔功能还挺 多

网友:
内置电池有源测电笔适合低压线路,传统氖管加电阻块测电笔适合高压。

网友:
记得论坛有人画过电路图。

网友:
学到好 多知识又

网友:
新式电笔,感觉不错,好用。

网友:
感觉还是老氖泡的好用,也更安全一些。

网友:
我93年就买过这样一个,体积大,手枪样子,装两节五号电池,有源,内部是一个组成的达林顿管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这个测市电是可以不接触的,还可以测电容,根据二极管亮的时候大约判断一下容量

网友:
大同小异……这种电笔主要是非接触测试,安全性就满足的。接触的话,估计空气湿度都会影响安全。。。。。。

网友:
为了身边的亲人,珍惜自己的生命吧。

网友:
这种测电笔用来检测皮线中间断路故障可以信任。

网友:
好几个老式电笔,想用来查找断线点,结果没成功,然后再网上看到这个,不知道这个查电缆断点效果咋样?

网友:
感觉不是很安全啊
现在不是有那种测火线时不用手接触的嘛,那种安全性要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