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切割片卡死-拆卸绝招!

楼主(2023-09-10):
很多人都没用对方法啊,千万不能用自带的轴锁暴力操作,会把头壳打爆的。用视频里面这种方法,就没有拆不下来的。

网上有现成角磨机专用电动扳手套筒卖,就是再提醒一句,千万不要直接用 机头上自带的轴锁用电动扳手打,很容易把头壳打爆的。  一定要用大力钳夹住下面那一片夹板。然后再用电动扳手套筒打上面那一片夹板。

网友A:
我装修时遇到过,用套筒做了个板牙,电扳手哒哒两下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修时遇到过,用套筒做了个板牙,电扳手哒哒两下就下来了

但是你不能用自带的轴锁,会把头壳打爆的。要用大力钳夹住下面那个夹板。

网友:
我用手拧的

网友:
我上次是用两牙的板手太软拆不下来,后来在板手上打洞用螺丝焊上第三个板牙才拆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关键时有用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没有看明白,只是一张图没有视频链接

网友B:
想法非常好。要么得改套筒,要么得改压板。原装压板和原装套筒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非常好。要么得改套筒,要么得改压板。原装压板和原装套筒是不行了。 ...

网上有现成角磨机专用电动扳手套筒卖,就是再提醒一句,千万不要直接用 机头上自带的轴锁用电动扳手打,很容易把头壳打爆的。  一定要用大力钳夹住下面那一片夹板。然后再用电动扳手套筒打上面那一片夹板。

网友:
所以看论坛是有用的,又学了一招。

网友:
能换六角螺母压板的就换换六角螺母压板,暂时没发现拆不下来的,楼主的办法备用,电板手有时真的好用,我上次拆一个空压机螺丝活牙了,普通扳手拧不下来,就是电板手打下来的。另外最近买了一种大白鲨牌子的双网切割片,比以前杂牌的耐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现成角磨机专用电动扳手套筒卖,就是再提醒一句,千万不要直接用 机头上自带的轴锁用电动扳手打, ...

有买专用套筒的钱不如直接买个六角压板了,用扳手或者套筒都能拧。确实要固定住主轴在用电扳手,不然容易把齿轮腔打裂。

网友:
好办法就是不需要有电动扳手

网友:
管钳多好用啊。

网友:
我试过台钳夹住,连下面一起转了,后来煤气炉加热,热胀,一下子就拆了

网友:
网上看到一个法子,我觉得不错,把角磨机的螺母按在模板上摩擦,螺母热胀了以后,再拧就好下了

网友:
我觉得甲烷喷枪加热下能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