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雷达感应开关 这

楼主(2023-09-10):
两个开关发现非常灵敏  距离远也管用  我想要的是辐射范围半米的  不知道应该选啥开关有大佬能介绍下吗  谢谢

网友A:
没有看清芯片,是用什么方案的?

网友:
微波的灵敏度都挺高。

网友:
雷达原来是 这样啊

网友:
不知工作原理

网友:
这各开关其实很不错的。就应该用在公共楼道上,

网友B:
微波雷达可以穿墙,红外不行。你这个是雷达的,换吧还便宜些。想降敏可以在电路上研究,红外的话带菲涅尔透镜里面贴胶布可以调整角度

网友:
这个结构还是简单的,看起来像声波的。

网友C:
真简单

没几个芯片

网友:
这种雷达感应开关一般比较灵敏,一般可通过调整相应元件容量改变辐射范围。

网友:
就是多普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简单

没几个芯片

就一个芯片,高度集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微波雷达可以穿墙,红外不行。你这个是雷达的,换吧还便宜些。想降敏可以在电路上研究,红外的话带菲涅尔透 ...

缺点是本底累加,以及不支持连续触发。

比如你走进去,你是入侵它很灵敏,如果你被感知后不动了,你自身将成为本底,很难再被判定为入侵,所以再触发比首次触发要难,  红外支持连续触发,就是只要在区域内活动会一直点亮,这个不行,不支持连续触发。。

网友:
有电路图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点是本底累加,以及不支持连续触发。

比如你走进去,你是入侵它很灵敏,如果你被感知后不动了,你自身 ...

原理还有这种说法

网友:
我是买的那个10元的雷达感应灯,里面拆的雷达感应模块,非常灵敏,差不多3米,我改装了5V小夜灯,在雷达板中间打胶压压  现在感应差不多1米  非常好用,自己做了组电池有USB口的,在家和出去都能用

网友:
我在用,这个挺灵敏的,感觉现在多数成品感应灯问题就是天没黑就能感应,不太节能。

网友(2023-11-24):
能找到型号看看资料研究一番

网友E(2025-06-02):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清芯片,是用什么方案的?

用的是LJ3405或者EG4005、TT0004的方案,三者管脚功能一样,可以相互代换。

可以参考下边这个拆解及原理分析的链接:

拆解并分析一个微波/雷达感应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LJ3405或者EG4005、TT0004的方案,三者管脚功能一样,可以相互代换。

可以参考下边这个拆解及原理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