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图提醒,笔记本电脑要包内拿出,不能过安检机,否则损坏自担,为何

楼主(2023-09-10):
如题:湖北省图书馆安检机旁的安检员专门强调说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一定要从包内拿出来,不能过安检机,否则损坏电脑自行负责”,还张贴有多张告示,可能是以前出过这种情况,有扯皮。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为什么?我记得火车站安检机,地铁站安检机都没有这样的要求, 我手机放在包内,过省图安检机也没有损坏手机呀。

安检机就是用X光机照射包内物品吧?   为什么火车站安检机,地铁站安检机都没有这样的要求?
难道说,  省图安检机的X光辐射大些,能把 笔记本电脑给照射坏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实际是摔坏的。
免责声明。实则霸王条款

网友:
难道X光会打在EEPROM或者FLASH存储单元上面导致里面的电子跑掉,数据消失?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安检机可能破坏电脑的方式了

网友:
有的安检机是一根根棍构成的传送带或者多条传送带中间有空隙,如果电脑包放的角度刚好就可能卡进去,然后后面的东西一撞就变成折叠屏了

网友:
难道除了X光,还有别的高科技手段

网友:
如果包内有电脑和违禁品,会把包弹出,损坏电脑

网友:
估计是碰到过碰瓷的

网友:
这个可能是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网友: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网友:
除子坐飞机时要拿出来单独过安检机其它我都是放背包里过的

网友:
我们上下班都要带笔记本回去的,笔记本都是放背包里面过安检,没有要求将笔记本单独拿出来,不然过安检的效率得多低呀。况且也没见有损坏的。

网友(2023-11-01):
安检机过度台有落差,防止行李下落时,摔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