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万克宝/万克士水泵钳改造低成本的钳式扳手

楼主(2023-09-10):
一直种草钳式扳手,无奈太贵而且用的也不多,就没有买。
在PDD刷到了万克宝/万克士多功能水泵钳,看到这个款水泵钳的结构和钳式扳手非常相似,钳口都是平行运动,唯一的就是这款水泵钳有齿。
小黄鱼上看到有四十几的同款,就买了一个回来计划改造一下。
但是还没有动手改造,PDD就又推送的威汉的10寸钳式扳手,折下来178于是就,也收了一个wiha 10寸钳式扳手。
收到了wiha的顺便把万克宝的水泵钳改造了一下。

改造非常简单,使用125的角磨机把水泵钳的钳口钳齿磨平,然后用小电磨修正一下就行,试了一下效果还行,主要是价格便宜,要求不能太高

与wiha10寸的比较一下外观。

钳口略小

夹个螺丝看看,这个虽然外观效果差不太多,但是仔细看手工磨的与机加工的差异还是挺大。

同样的螺丝比较一下把手,水泵钳改造的就相差太多了,明显夹紧后不太好握持

网友:
钳口张大,手柄也张开,不好握持,楼主打消我买这种钳的念头了,

网友A:
水泵钳适合的场所是一些松紧力量不太大的场合,而且带齿,可以拧一些不是四方或六方的螺帽,你把齿磨平了,就只能拧方的螺帽了,这就是当活扳手用了,干嘛还多花钱买水泵钳呢?还要自己改造,图什么呢?直接用活扳手不好吗?而且活扳手的力量比水泵钳大多了。我所在的公司与一些工装厂家有长期合作的经历,我看他们的安装调试工程师都带一个大力钳,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用水泵钳,他们都说,水泵钳不好用,不如大力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钳适合的场所是一些松紧力量不太大的场合,而且带齿,可以拧一些不是四方或六方的螺帽,你把齿磨平了, ...

已经有7、10、16四把水泵钳了,水泵钳拧圆的或不太规则的比较好用,但是容易伤管件啊

网友:
这种钳子 其实也是样子货  靠它干活是不行的

网友:
关键,那里有178的扳手,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7、10、16四把水泵钳了,水泵钳拧圆的或不太规则的比较好用,但是容易伤管件啊 ...

水泵钳就是拧不太紧的东西好用,太紧夹不住打滑,肯定要伤管子外形了,遇到紧的管子应该用管钳子,什么工具干什么活才是对的。如果要求不是太高,买把大力钳就行了,比水泵钳有力气,拧一般的东西都行了,而且夹紧后可以锁住,比水泵钳省力气。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B:
买了1把凯尼的钳式扳手,是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泵钳适合的场所是一些松紧力量不太大的场合,而且带齿,可以拧一些不是四方或六方的螺帽,你把齿磨平了, ...

赞同你得看法。

网友(2024-09-06):
楼主改造钳式扳手,我觉得小螺丝还是挺不错的,大螺丝手柄开口太大不好发力。
我也有两把类似的,回头改造一下也不错,这种平口的带齿也是没什么鸟用,还不如直接磨平清爽。

网友(2025-01-03):
引用 网友B:
买了1把凯尼的钳式扳手,是太贵了。

贵是贵点,但是耐用啊

网友:
你这磨的还挺平整的

网友:
设计的时候就不是给你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