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风扇能改无刷 但要舒适度不一定改得出来

楼主(2023-09-10):
这两天看了不少TX的无刷改造帖  动手能力都挺强的,尤其换轴的那个TX
这类风扇改完 风力绝对够猛,但舒适度貌似不在计划内  比如模拟自然风

小尺寸的无刷电机  转速快容易,你想要它转慢点?

除非自己再用单片机做个附加板子  但能不能行还是未知

茶有个鸿运扇  带睡眠风带遥控的   好象是5年前买的,轴套电机  每年要注油保养的那种
也有过改无刷的想法   但明显是不划算的,这个风扇的价值就在睡眠风和全遥控
所以  继续使用传统电机是正确之道,而且有现成的双滚珠轴承电机配件
刚已下单了  原位安装  难度最低

到时候换下来的电机试试改轴承  不过纯粹玩,没有指望成功
有几个TX改过 看结果很一般, 同心度控制不好

网友A:
呵呵,讲究用户体验的话,除了调速,可能还要预设一些模式,比如九浅一深之类的了

网友B:
好奇,睡眠风是怎样的?比平常的风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睡眠风是怎样的?比平常的风小点?

其实就是模拟自然中的阵风,比如风扇转三秒停三秒,风速大小可以调

网友C:
没怎么用自然风档
我买的nidec的电机,3.5一个那种斜齿的,改的吊扇最低转速差不多可以到每秒1.5转的样子,最高转到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讲究用户体验的话,除了调速,可能还要预设一些模式,比如九浅一深之类的了 ...

好好的讨论风扇,你怎么开车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怎么用自然风档
我买的nidec的电机,3.5一个那种斜齿的,改的吊扇最低转速差不多可以到每秒1.5转的样子, ...

这种电机轴那么短是换轴固定扇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讲究用户体验的话,除了调速,可能还要预设一些模式,比如九浅一深之类的了 ...

观点新奇,,这种产品恐怕要等您来发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睡眠风是怎样的?比平常的风小点?

睡眠风 的转速都很慢, 这是基本要求
模拟睡觉时给你微风徐徐的效果  当然这是设计初衷,
实际不同厂家的产品会有差别,睡眠风转速间隙忽大忽小的最舒服
这个忽大忽小的变化周期是比较慢的   模拟自然风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怎么用自然风档
我买的nidec的电机,3.5一个那种斜齿的,改的吊扇最低转速差不多可以到每秒1.5转的样子, ...

理论上无刷电机通过PWM控制  模拟睡眠风是小菜一碟,但那种带驱动的电机容易改吗
如果彻底重做一个驱动  时间精力知识材料。。总体成本不会小

所以  带模拟自然风/睡眠风的风扇卖得比较贵  不是没道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睡眠风 的转速都很慢, 这是基本要求
模拟睡觉时给你微风徐徐的效果  当然这是设计初衷,
实际不同厂家的 ...

我找到一个模拟自然风的简单算法,是这样的:
1、风速最小0档,最大30档
2、在每个周期(比如每6.4秒)会判定一次,判定风速是否会变化
3、风速每次变化1档
4、风速在0~20档的时候,每个周期有10%几率增加1档风速
5、风速在10~30档的时候,每个周期有10%几率降低1档风速
6、风速在0~9档的时候,风速越低降档几率越小(0档时0%,1档时1%。。。9档时9%)
7、风速在21~30档的时候,风速越高升档几率越小(21档时9%,22档8%。。。30档0%)

网友:
带模拟自然风/睡眠风的风扇卖得比较贵

网友:
改完用最低转速加摇头,比你所谓的自然风模式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睡眠风是怎样的?比平常的风小点?

在线路上加装个二极管什么的。

网友:
怎么有人歪楼,说到打桩机上面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无刷电机通过PWM控制  模拟睡眠风是小菜一碟,但那种带驱动的电机容易改吗
如果彻底重做一个驱动   ...

555走起??

网友:
几块钱买个风扇遥控板加到控制板上,也可以试试是否可以利用原风扇遥控电路改接

楼主:
你和楼下的TX应该是没看明白标题,

目前几个改造帖子大多用到的是拆机的集成驱动板的无刷电机
这个内置的驱动板  想改成模拟自然风  怕是不容易改  对吧

传统电风扇用的是单相交流电机  用555电路很方便做   而且也有改装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讲究用户体验的话,除了调速,可能还要预设一些模式,比如九浅一深之类的了 ...

这个~~~~~~~~~~单片机应该能实现。

网友:
其实电风扇改无刷 ,没有几个考虑舒适度问题,只是爱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