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上电后一闪一闪的,不能充电

楼主(2023-09-10):
有时又不闪,可以充电

网友:
视频有问题,看不到啊

网友:
拆开,换输入输出大电容。

网友:
  黑屏,怎么回事。

网友:
查次级的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
发过来, 免费给你修修!

网友:
视频录的形象,像充电器一样,时有时无

网友:
过流保护吧,有过载的地方,以前遇到过变压器扎间短路造成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