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JYF-30FE08电饭锅用PN8007A 电源不亮检修一例

楼主(2023-09-10):
(图片)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最好修!

网友B:
在线测的电容吗

网友:
这种体积小的400伏电容特别容易坏,方便的话可以换体积大,质量好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最好修!

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的电容吗

根据薛老师图纸自制的ESR

网友:
这种电容坏鼓包了,或者短路了好找,失效或者容量下降导致的故障有时候还真不好找。

网友(2025-09-28):
同样芯片,C2滤波电容漏电短路,M7二极管也损坏了一个,那个10R保险电阻也烧坏了,但手上没有可以用保险丝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