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尝试给 U 盘替换 SPI 记录

楼主(2023-09-10):
从废旧光猫上拆下一颗 256M SPI
想到以前有个 1M 的 SPI 模拟 U盘
现在想试试替换上去会发生什么

东芯的 DS35Q2GA-B
2Gbit 3.3V

拆下 SPI,留有空焊盘的板子

CH341A 读取原来的内容,备份一下

清空了 DS35Q2GA

再贴上去

插电脑
磁盘管理显示 4M RAW

容量是 4M 而不是 1M
这可能是因为 丝印 A8 的 SSOP14 控制芯片
能模拟出的最大容量为 4M

格式化失败

CH341A 读取原来的 1M SPI flash

可以看到 F8 T5 等字样
包含了原来的文件系统相关信息

看来原来的量产过程,会把相关信息写入 SPI
所以无法直接替换

*** 插曲
之前 CH341A 读取 256M 的SPI 时
速度显得不够给力
群友提示,可以用 JLINK 配合 Segger 的 J-Flash SPI
直接读写
于是参考一些资料,成功连接成功

先看看我的 JLINK 的什么版本

貌似是 PLUS?

由于 SPI 不在软件的支持列表中
需要手动配置 SPI 参数
否则默认读出的 ID 就是 00 00

参数配置好之后

成功读取

对比一下
CH341A 和 JLINK 读取的文件
一模一样

***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将原 U 盘 DUMP 出来的 bin 写入 DS35Q2GA 失败

换用一个 512K 的 Puya P25Q40H
写入原 1M dump,忽略后端多余部分

再将 P25Q40H 焊接到 U盘上
插入 电脑
同样显示 4M 未格式化分区
且格式化失败

于是换回原来那颗 SPI,1M U盘又回来了

PS:

BIN 文件中可以看到
该 SPI 是仿照 GD25Q80 制造的

辛苦了

网友A:
这种1M的u盘能做加密狗吧

网友B:
遇到过一个,不能换,不好用,可能也需要类似量产一类的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1M的u盘能做加密狗吧

推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一个,不能换,不好用,可能也需要类似量产一类的操作吧

感觉 SPI 会被当成参数来配置
所以换一个 SPI 大概率需要重新量产

网友C:
原来的应该是spi flash
换的是spi nand?

网友:
太复杂,看着看着就迷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应该是spi flash
换的是spi nand?

+1,我猜有没有可能是原来那个主控写死了或者说压根不认这个...

网友:
看着好繁琐,搞不定,支持了

网友:
有什么实际用处吗?

网友:
强大,这样都可以操作,支持一下

网友:
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制u盘,后面一看完全看不懂了。

网友:
看完后都想买个341了  奈何只有304G

网友:
路过,学习了,模拟flash厉害了

网友D:
换同系列大容量的spi芯片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同系列大容量的spi芯片能工作吗?

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
首先,你换的flasn类型是SPI NAND FLASH,不是普通的NOR FLASH,主控都不兼容,而且CH431A不一定支持读写这个FLASH,你换一个25Q64上去看看吧

网友:
学问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