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美团点评终端小黑盒 短接哪个脚可以刷机

楼主(2023-09-10):
有谁知道短接哪个,可以刷机,或者其他的,因为我问客服,客服说,解绑不了,因为原来人的一直在用,不能单独解绑,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机器

网友A:
刷机也找不到ro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也找不到rom吧

设置都找不到入口

网友:
美团点评终端小黑盒 短接哪个脚可以刷机

网友:
刷了可以做什么?

网友:
干什么用的

网友:
可以做什么?

网友B:
可以拆件,难的不是刷机,是固件,是刷完固件能不能完美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件,难的不是刷机,是固件,是刷完固件能不能完美驱动

可以刷固件?怎么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刷固件?怎么刷

拆了存储芯片刷呗,下面不是有存储芯片,但是固件怎么找,这种设备一般都不可能有固件流露出来的

网友:
刷了有什么用

网友C:
刷机有啥用,这玩意有高手能搞出第三方固件?
明确告诉你,硬件就是个标准的PO死机,Broadcom主控基本没法玩,带强加密的,况且正规的PO死机带防拆,拆机直接自毁固件,大概率是没救了
就算能清除用户数据,IMEI和SN在平台那边也有绑定,平台那边的认证能通过?就算改IMEI和机器SN成功,但平台没注册这台机器,能正常使用?
要么物归原主,要么拆件玩吧,除了拆件屁用没有!

网友:
从拆件的价值来看,能利用的基本只有
1.GSM模块,型号fbiercom g510
2.型号未知的wifi/蓝牙模块,四四方方带天线那个,接口应该是SDIO或者UART
3.电池
4.屏幕
5.8脚的SPI NOR闪存,容量可能4M或者8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机有啥用,这玩意有高手能搞出第三方固件?
明确告诉你,硬件就是个标准的PO死机,Broadcom主控基本没法 ...

可以用来研究硬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来研究硬件

根本没必要花时间去研究这货,硬件成本、学习成本都非常高,有这条件撸个正经开发板不好么,以前那些基于STM32/GD32的移动破死机不好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本没必要花时间去研究这货,硬件成本、学习成本都非常高,有这条件撸个正经开发板不好么,以前那些基于 ...

个人的爱好方向不同,可能就喜欢研究这个

网友:
没有固件都是一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呀

网友(2023-10-13):
设置都找不到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