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烧录ESP8266烧不进去,提示端口问题,这个情况啥

楼主(2023-09-10):
求助,这是端口有问题吗,我插其他usb也是com3难受了

网友A:
图1 中没有选择COM口;
图2中的USB-TTL工具是什么TTL芯片?到芯片官网 下载、安装它的最新驱动程序。

网友:
串口测试下,看上去没搞对!

网友:
去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正常识别com口了没有,如果有多个,可以插拔一下,看看有没有多一个或少一个!

网友B:
明显是错误的使用方式。但基于上一个问题你没有任何表态,所以自己按照自己“老习惯”去摸索吧。

网友:
串口号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改

网友:
图2 好长一根头发啊    这个小编程器是江苏沁恒芯的ch341

网友:
先用串口工具调试一下你接的那个串口工作正常不?

网友C:
如果你的串口没问题,RX,TX也没接反,那就是ESP8266供电不足,启动电流是3.3V时大于500mA,你要外接电源给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 中没有选择COM口;
图2中的USB-TTL工具是什么TTL芯片?到芯片官网 下载、安装它的最新驱动程序。 ...

怎么选择com口求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错误的使用方式。但基于上一个问题你没有任何表态,所以自己按照自己“老习惯”去摸索吧。 ...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串口没问题,RX,TX也没接反,那就是ESP8266供电不足,启动电流是3.3V时大于500mA,你要外接电源给 ...

我觉得是串口问题,这东西怎么搞,有没有教程呢

网友D:
搜一下教程吧, 串口使用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8266对电源要求比较高,还有就是要烧写程序,首先要拉低io口进入烧录模式。
另外 ,看图你这个编程器就没有被正确识别啊。
如果是ch341的芯片,他有两种模式,一个是编程器,一个是串口ttl 。你是不是模式选择的跳线没有插上呢?

网友:
从这里看,你的COM口这里是虚的,说明ch341的驱动根本没装好,装好这里就可以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教程吧, 串口使用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8266对电源要求比较高,还有就是要烧写程序,首先要拉低io口 ...

嗯嗯,的确在编成模式,之前写录程序来,这个怎么改成其他模式,跳线,我搜一下

网友:
检查端口,检查设置,通信。ch341a的串口不好用

网友:
ch341这个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编程器  一个USB转TTL   两个驱动不一样  需要跳线 还需要重新弄驱动     如果成功改成ttl模式  在设备管理器能看见的  看不见肯定就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选择com口求教程

正确的安装了USB-TTL工具的驱动程序以后,插上TTL工具到电脑USB口,就会在设备管理器中出现相应的COM口;在Arduino中的“工具”菜单下的“端口”中可被选择。

可以参考 www.arduino.cc 网站,资料很丰富。

楼主:
网上找不到资料,翻了一下看到了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谢谢大家解说,端口安上了,但是现在显示不存开发版,是板子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