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各位大侠,小电器的充电口母口更换太恼火哦. 5pin好小,我买了个很细的洛...

楼主(2023-09-10):
各位大侠,小电器的充电口母口更换太恼火哦.

5pin好小,我买了个很细的洛铁头还是不行.
太难换了.
请问你们是怎么换的哦o(╥﹏╥)o

网友:
热风枪煤气炉打火机

网友:
刀头就能换了

网友:
有焊油吗,多涂点焊油,铬铁温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
技术不行,和工具无关!
如果不用热风枪,拔放台,纯烙铁也不是不能操作!
先用超多焊锡,堆上,搭锡连焊都不要紧,首先是位置正确,对齐精准。
然后,清理掉多余的焊锡就可以了。手工不行的,使用吸锡带,无废物多浪费焊锡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风枪加焊锡膏,焊盘不会已经坏了吧,如果用烙铁不需要细烙铁头,直接拖焊,拖不干净就用吸锡带。不行就改成DC5.5毫米的圆孔插头。

网友:
电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
你找點細線,這麼粗神仙也焊不上去

网友:
装还好点,拆才是真的难

网友:
新的充电口先上好锡,清理板子接口,充电口对好放上,先将两边焊结实,这个好焊,技术不好最好不要脱焊,温度不合适容易将焊盘带起,要用上好锡的尖洛铁头压几个触点,轻轻压一下,触点就会融入焊点。

网友:
有的是高温锡,含铅量少,不容易化,所以会把焊盘弄的乱七八糟,所以一般换充电口多数用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风枪加焊锡膏,焊盘不会已经坏了吧,如果用烙铁不需要细烙铁头,直接拖焊,拖不干净就用吸锡带 ...

DC头与座子比小USB耐zao,还有DC3.5的

网友:
直接上type c吧,只充电的只有两根线,非常好换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