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内存虚拟成硬盘有啥用处?

楼主(2023-09-10):
我只知道把Google 浏览器的临时文件移动进去,操作也很简单。
“快捷方式”右键选择”属性“,在"目标“一栏"xxx chrome.exe”
后空一格加入 -disk-cache-dir="X:/tmp" -disk-cache-size=10000000000,然后确定。
其中:-disk-cache-dir           指定临时文件夹的位置。我的是x:/tmp
            -disk-cache-size         指定临时文件夹的使用空间大小,单位是字节。
设置成功后,上网的时候此文件夹就会自动储存临时文件,重启自动清空。

不知道还有啥别的用途,求前辈辅导。

网友:
不伤硬盘。速度比ssd快,可以5位数

网友:
这个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A:
机械硬盘时代,把一些能够接受 “突然掉电也没有损失” 的文件放进去可以大大提高速度,比如 tmp目录。随着硬件的飞速发展,也就被遗忘了。

现在吧,可能一些极限测试还能用的上或者是刚需:

比如  测试100G以上的网速

虽然测试网速不一定需要高速磁盘,但有些测试为了让网民容易理解,搞成了“远程文件复制”演示,“xx部高清电影一秒传完”的文章还是很吸引人的。这时候,硬盘速度就不能成为瓶颈,内存盘方便实现也比普通RAID快得多,也就成为了较好的选择。

还有某些应用有磁盘I/O需求,估计ramdisk有很好的性能,我没有实测就不评论了。看看别人的测试吧

网友:
逻辑就是:内存读写速度比硬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硬盘时代,把一些能够接受 “突然掉电也没有损失” 的文件放进去可以大大提高速度,比如 tmp目录。随着 ...

大佬牛逼,服务器级别的吞吐量
这得用到固态硬盘整列,专门有个阵列卡。
民用内存也就双通道,根本就叠加不出多少速度,干不赢硬件阵列卡。

网友B:
前些年固态还是天价的时候,我就把系统装进内存里了,每次开机都很慢,要装载系统,进去后就会发现,连QQ都是几秒开,开网页简直是即点即开,就是不太稳定,还不能安装新程序,安装就要重新制作系统,用了一阵儿新鲜过去就没再用了,后来又有很多内存当硬盘缓存的软件,可以提升系统运行速度,也不错

网友:
放临时文件啊,节约SSD的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年固态还是天价的时候,我就把系统装进内存里了,每次开机都很慢,要装载系统,进去后就会发现,连QQ都 ...

因为你内存不够大,而且机械硬盘也不够快,弄4盘R0可提速。
但是即使4盘R0也不如垃圾固态快。
而且你的软件也只是静态镜像,不是动态镜像,如果是逐步加载的动态镜像会好很多。

归根得底,还是软件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牛逼,服务器级别的吞吐量
这得用到固态硬盘整列,专门有个阵列卡。
民用内存也就双通道,根 ...

补充一下,现代的操作系统比如 win10 11,会悄悄把闲置内存用作磁盘缓存,比如我就发现两个机械硬盘之间复制文件会有400MB的速度出现,你信吗?有些时候还能听到休眠的硬盘刚刚开始起飞就告诉你复制完成。这时千万别立马关机,得让子弹飞一会,让缓存完全写入磁盘后再说。

网友:
以前有用,用内存虚拟成硬盘比机械硬盘快很多,现在比较鸡肋

网友:
我就放这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现代的操作系统比如 win10 11,会悄悄把闲置内存用作磁盘缓存,比如我就发现两个机械硬盘之间 ...

微软鸡贼,话说似乎真有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微软鸡贼,话说似乎真有这种情况

昨天凌晨在游戏突然电脑卡的点鼠标都几秒才反应  点开任务管理器一看 winsat(描述为windows评估程序)这破烂自动在运行  占用CPU100%  很多年头一次遇到  后来一搜说是在任务计划里面禁用掉

以前没有遇到可能是最近折腾nvme固态而装了两个补丁导致  自动给我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凌晨在游戏突然电脑卡的点鼠标都几秒才反应  点开任务管理器一看 winsat(描述为windows评估程序)这 ...
winsat正常情况下你不点不会主动运行,应该是中毒了
论多核CPU的重要性,我这电脑中毒了,居然好久都没发现有一颗CPU占有率到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sat正常情况下你不点不会主动运行,应该是中毒了
论多核CPU的重要性,我这电脑中毒了,居然好久都没发现 ...

你这128G用来上论坛有些骚包,烧(钱)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nsat正常情况下你不点不会主动运行,应该是中毒了
论多核CPU的重要性,我这电脑中毒了,居然好久都没发现 ...

就是最近装了识别nvme的俩补丁  所以给我加了个任务计划    周六一点钟启动评估运行  好像脑子有坑  我的才I5 6500四核 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128G用来上论坛有些骚包,烧(钱)包

跑空三模型,一个月就回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最近装了识别nvme的俩补丁  所以给我加了个任务计划    周六一点钟启动评估运行  好像脑子有坑  我的 ...

电脑好智能

网友:
当荐片播放器自动下载的目标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