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为LBT-203552A电动牙刷lebooo力博得智能声波牙刷故障修理

楼主(2023-09-10):
华为电动牙刷lebooo力博得智能声波牙刷故障,型号LBT-203552A全部面板灯长亮,无法使用,已经坏了2台了,都是同样 的故障。上一台拆开发现里面的并联的电容短路,导致面板上的灯全亮,已经遇到第二台通用的故障,估计是牙刷设计缺陷,电容并联导致电容的耐压降低,发生电容击穿短路,导致牙刷故障。拆除短路的电容,故障解决。

1、如果故障是面板灯全亮,首先除去电池正负极,取出电池,以免二次短路。
2、用万用表检测途中镊子位置的并联电容,如果有短路需要拆除电容。

2、检测旁边上面一个稳压二极管,好像是5.2V贴片稳压管,这个要测量一下是否短路?

3、都拆除完成后,一般并联电容只有一个短路,另外一个好的可以保留位置,最终我只留下一颗电容,具体的容量没有图纸不知道,看电容大小,大概100n左右。
3、后面是拆解外壳的图片,拆除一颗短路的电容后,故障消失,能正常充电,开机使用。

网友:
看样子做工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
电动牙刷都可以修,数码之家人才济济啊。

网友:
好技术,高手。

网友(2023-10-23):
我的牙刷也是这个毛病,通过楼主的方法弄好了。
看了上边的稳压三极管是65ZL ,这个电容容量估计是在10UF,1UF,0.1UF中间,大概率是10UF

网友:
我们家大人小孩一共四支力博得,两年多了,暂时好好的

网友(2024-04-05):
正好也坏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