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朗帝斯的全光谱护眼飞碟灯

楼主(2023-09-10):
不知道真假,撸来看看。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外包装

里面的东西,一个灯,一个合格证

灯上的标识

罩子脱掉,罩子粘胶了,大力出奇迹,让她无法反抗
现在的LED灯是越来越精简了,一个芯片几乎完成所有功能
外围元件越来越少了

芯片是SDH7711系列的

最后测下功率,12瓦多。

这种是真的全光谱灯吗?要怎样分辨呢?知道的大神科谱一下。

网友:
我也是想知道什么是全光谱,全光谱不是只有自然光才有的吗?远红外,红外,超远红外这些都有?我是不太相信的

网友A:
是否全光谱是需要专业测试的,业余只能拿色板肉眼观测是否偏色

网友:
全光谱比较难测,要用仪器测的。用彩色照片看看艳丽与否。
找个镜子放进水里做个三棱镜,打光上去看看彩虹条。
12w虚标成15W。如果底壳是铁壳导热,这个灯还能用。不然高温将电容烤干就挂了。

网友:
sdh7711 把整流桥 mos 控制芯片 合为一体。这种非隔离驱动电路可以用很少的元件。塑料外壳因为长期高温烘烤容易老化碎裂。

螺口LED灯sdh7711驱动芯片工作原理|电工知识|机械原理|科学原理_网易视频 (163.com)

网友:
全光谱达不到吧

网友:
能亮就是好灯

网友:
全光谱应该是好几个色温配合出来的

网友: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一体灯板,过热会降功率保护。

网友:
光谱要用光谱仪测,不过现在高显色的灯也很便宜了,之前某宝几块钱买的福珠LED灯泡实测显色性就达到了标称的Ra98.

网友:
现在是个灯就敢叫全光谱

网友:
是真的全光谱吗?

网友:
从它功率虚标上看,加之简陋做工用料,本就是不靠谱的杂牌货,能全光谱?

网友:
这些LED灯里的电容温度都很高,最先坏的往往也是这些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全光谱是需要专业测试的,业余只能拿色板肉眼观测是否偏色

网购20多元塑料款分光镜,看LED光谱好坏,顺便看钠灯,汽车氙气等。楼主灯具高集成度方案,芯片内置整流桥,效率比线性方案高,无频闪。

网友:
就一个照明led灯,和全光谱有啥关系呢,,,

网友:
LED能全光谱吗

网友:
台灯一直用三基色荧光灯,5w的足够了,保证全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