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稳压电源

楼主(2023-09-10):
制电路和功率管都坏 。60v5a,故障电压输出90v,不受控,换功率管后,继电器不吸合,检查运放741cn供电,1k电阻开路和反馈1k,更换全新4个电位器,并重新校准电压电流,ok
原先*宝买的ua741管子,是假管子,ua741是单运放,型号打的一样,测的是是双运放,其实就是lm358,一装上就发热,并发焦味。

网友:
难度有点大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A:
普通元件想要保证货源没问题,可以到立创商城买

网友:
假货宝的假货太多,防不胜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元件想要保证货源没问题,可以到立创商城买

拼上买了个金封,也是翻新的,整上把前级管也搞击穿了,直接闲鱼上搞了一对。管是正的,就是多了12运费,30A的管子替换的也像也不多,查了半天没有合适能替换的。

网友:
摩托罗拉管

网友:
老电源又新生了

网友B:
修好啦又能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啦又能用几年。

这玩意耐用

网友C:
双运放冒充单运放,不是害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运放冒充单运放,不是害人吗

假货泛滥。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比较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运放冒充单运放,不是害人吗

确实!!!而且我就不明白了,现在这种通货这么便宜,打磨重新丝印值得吗?

网友D:
歪货害死人啊,这运放是不是可以用5534替换,我还有玩音响的发烧5534单运放~~

这个供电电阻坏了,是不是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歪货害死人啊,这运放是不是可以用5534替换,我还有玩音响的发烧5534单运放~~

这个供电电阻坏了,是不是设 ...

确实,按理说这个电阻不应该开路的。这是变压器单独一路经过7812再经过这个电阻给运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歪货害死人啊,这运放是不是可以用5534替换,我还有玩音响的发烧5534单运放~~

这个供电电阻坏了,是不是设 ...

设计没毛病,估计是电阻本身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