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华为CAZ-AL10(NOVA)青春版更换电池,结尾几乎翻车,最终完美收官

楼主(2023-09-10):
      前两日同事捎来一台5寸华为旧手机,说电池不耐用了。拿给我折腾,等了几日电池到货,今晚趁有点时间开拆,本来感觉技术含金量不高没打算拍的。后来想想有些细节还是得注意,于是就拍了一堆,又拍又拆,有点手忙脚乱,整体来说难度不算太高,不是那种玻璃盖要加热台的,开始还郑重地拿风筒装模作样吹了一会热风,其实之前拆过很多华为机,几乎没用过风筒吹,但这次试试用风筒吹吹背胶会否好拆些。从屏的右上角用指甲抠了一会,(昨天才剪了指甲不好抠)已经抠开一条缝,事实上这款机压根就没打胶,拿撬片顺着指甲划,轻松拆开。。(提醒新手,先把SIM卡槽用针推出,否则很容易把外壳撬烂都无法打开。)

      打开就要比较小心,慢慢打开,因为里面还扯着接开关线,先把压住电池上,主板的排线轻轻用指甲撬起,动作真的要轻,记得之前更换一台华为机,就是上电池时把主板的软排线槽压歪了。还得拿去给人修,换电池我可交了很多学费了。
    下面的主板排线不拆不影响拆电池,一开始我还准备拆,拧了两个螺丝后果断放弃,有WiFi天线压住螺丝,要拔天线不好弄。
    研究一番,决定从上面撬。从左边,右边撬都太窄,稍一用力就把电池捅穿有危险,我一向不敢用金属撬棒撬,只敢用卡片,塑料撬棒撬,这个换电池更需要的是耐心,小心,宁愿慢点尽量避免撬烂电池外壳,原配胶水很多很难撬,只能一点点慢慢撬,后来改用惯用开显示器的磁卡就快了。
   拆下来,电池还是被划开了一层纸,没伤及电池层,外观明显有鼓胀。新买的电池只配了一张很小的双面胶。算了 。剪了两片双面胶对付一下就算了。反正旧手机没那么讲究。。
    放上新电池对准压紧,扣上主板排线,最后扣电池排线,开关排线,压上扣具。上螺丝,,手机里面的螺丝只有黑色,银色十字螺丝,外面充电口用两个外六角星型螺丝。拆装时不要搞混。螺丝刀已经有十几二十套了。买一个电池送一套,不知不觉已经攒了俩大盒,还送了五六套给人了。
   在未完全扣上盖时,通电试一下,以为完美解决,点击触屏,开机关机都一切正常,扣上盖合不上,上盖顶住了。拆开小心再盖上,再按开机。连按数次无反应,再插充电线,终于能开机,显示正在充电,但充电图标根本无冲进去,一直停留50%,这下慌了。把线手机立马关机了。即手机根本无连上电池。。。心想难度又压断排线?  重新拆开,重接电池排线,压扣具,不上盖按一下开关,有反应了。。再轻轻扣上盖,插线充电,这次总算正常了。。。。。完美修复。。
     写这段话完全是一个逐渐成长的菜鸟心路历程也是给新手朋友作为参考,自己没拆过的机型先在网上搜一下教程,急用的手机别瞎折腾,贵重的不折腾。。我一直有个遗憾,没有拆过水果机,毕竟比较贵重的机器,除非人家送你,这不有朋友送我一台无用 水果6.下次拆来练手。

网友:
更换的电池看起来比较山寨啊

网友A:
旧电池拆的很不错,还可以发挥余热。上次老弟给我的手机想拆电池用,结果拆变形了

网友:
其实胆大心细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电池拆的很不错,还可以发挥余热。上次老弟给我的手机想拆电池用,结果拆变形了 ...

不是的。。背面的纸已经穿了,不过应该不影响使用,还有啥用呢。归属都是垃圾桶

网友:
换了电池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机器太老了

网友B:
修复起来用没啥用处,卡

网友:
老手啊!我的报老化一年多了还没有更换,1是原装电池好像不好买,2是玻璃后盖不知道好不好下手。

网友C:
电池加热后再取下来,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起来用没啥用处,卡

根本不卡,卡只是一般人不会保养,拼命拍照,看视频,搞得里面硬盘满满的,系统可运行空间越来越少,所以才卡, 我优化过,64G只用了30G,还有一半空间,足够运行,不会卡的。我自己的畅玩版用了六年现在才退役,只是因为电池 换了三趟,屏幕又碎了才放弃治疗的。

网友:
鼓包电池没啥用了,先把电耗光,然后拆的时候动作可以大点

网友:
当MP3使用了 运行卡顿

网友:
手机没必要年年换啊

网友:
看着还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加热后再取下来,就容易多了。

电池加热你不怕B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背面的纸已经穿了,不过应该不影响使用,还有啥用呢。归属都是垃圾桶 ...

当时买了个毫欧表头,那玩意需要个电池,还有改个万用表电池啥的,还是有点用滴,原来备用的9v电池 等到要用的时候拆封就只有5v,简直神坑,还不如弄个可以充电的得了

网友:
有根有据的分析和实践,点赞!

网友:
水果手机也是手机,只要胆大、心细就能无往不利!

网友:
修好能派上用场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