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日常水贴:typeC 母 转 typeB 母

楼主(2023-09-11):
不想把打印机线放顺手的抽屉,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占位置,但没有也不行。

看了下手里的东东,用途其实还不少,感觉买少了,完全取代需要好几个: UNO, 打印机,波形发生器, 虚拟示波器, 分体式USB集线器,移动硬盘盒/座(不需要速度时,也能取代3.0的线),显示器

网友A:
这是一公一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公一母啊

是的,不改了,知道的自然知道

网友B:
不明白现在新出的打印机还不改成c口连接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现在新出的打印机还不改成c口连接线。

这个线的好处是接触面积大,接口大,强度高,像打印机那种设备,又不差那点空间,而且打印机也不在乎那点速度,特别是现在新的打印机一般都支持有线,无线网络连接,这么一看,好像没太大换的必要

网友:
简称cb插b{:01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的好处是接触面积大,接口大,强度高,像打印机那种设备,又不差那点空间,而且打印机也不在乎那点 ...

B型接口还有USB3.0的,但是没见过哪个打印机用USB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B型接口还有USB3.0的,但是没见过哪个打印机用USB3.0

usb3.0是3.5硬盘盒用的,打印机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带宽,usb1.1都足够打印机使用的,网线,无线发展,也没动力去升级接口

网友:
学习了,以前真没注意type b接口

网友:
激打一分钟也出不来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