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再水一贴 ventoy 的局限

楼主(2023-09-11):
ventoy 其实有很大局限,必须是U盘足够快,因为它的加载是按iso整体加载。标准系统U盘的启动只需要按需加载,有可能只加载20%的文件就完成启动,一旦用ventoy就会把整个iso读完才能开始启动,也就是慢了整个ISO的读取时间。所以当年试试就。。。不用了。

现在的电脑和U盘都足够快,遇到某个ISO需要使用,哪怕现写一次盘也是分分钟。所以呢,ventoy不用也罢。

当然有人看上多合一的功能,你喜欢就好,不争不辩,反正我手里U盘一大把,各自贴上标签也是顺手的。

网友A:
U盘多是事实,但每次都要做或者在一堆盘中找到我要的也是个麻烦事情。
加载也没你说的那么慢,我常用WIN镜像基本也就几秒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多是事实,但每次都要做或者在一堆盘中找到我要的也是个麻烦事情。
加载也没你说的那么慢,我常用WIN镜 ...

同意,
ventoy 确实好用,
现在的新U盘,
读取速度都很快,
载入整个 iso 镜像,
速度不是问题了。

网友B:
是你电脑太慢了吧,加载iso速度可比重新写一次盘块多了,唯一有个遗憾就是使用ventoy引导,bios必须关闭安全启动,否则会报错

网友:
我用ventoy只是图省事

网友:
看來我弄個讀取速度300MB的U盤來製作Ventoy啟動盤是對了

网友:
制作Ventoy启动盘就对了

网友:
一直用大白菜,刚发现这么高级的软件

网友:
Ventoy启动盘可以直接启动wim vhd,vhdx,ISO,img,你这个贴子真的比较水啊,Ventoy启动盘我觉得好用的点是配合usb3的U盘或者移动硬盘可以带着系统走。你可以直接下载个pe,把pe里可启动的wim文件放进U盘内,然后配合官方文件,直接启动wim文件,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新的电脑关闭安全启动,要不容易启动不起来

网友:
可怕的不是U盘速度慢,毕竟USB2.0模式下最快也就40MB/s左右,可怕的是很多老主板USB启动时只有USB1.1的速度,能让使用者怀疑人生的慢。而且,某些主板的USB接口BIOS中默认就是USB1.1,必须手动改成USB2.0才能使用2.0模式。

网友:
Ventoy的缺点是兼容性不够好,之前用到硬盘厂家的工具,光盘版的,Ventoy启动后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电脑太慢了吧,加载iso速度可比重新写一次盘块多了,唯一有个遗憾就是使用ventoy引导,bios必须关闭安 ...

他可以支持安全启动的,加载里面一个证书文件就行了。我的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
没用过这个,一般用网上流行的各种启动盘,也很少用,谢谢楼主的科普

网友:
是吗,不了解,反正不用

合适的主控虚拟CDROM至上,这种事情只顾自己爽没用,得适应千百种机器

网友:
用机械硬盘或固态硬盘

网友:
楼主没搞懂Ventoy的启动原理。Ventoy启动的时候并不需要ISO整体加载。
最简单的证据就是,我的一台很老的电脑,内存只有2GB,但是我依然能够用Ventoy顺利启动各种 Windows、Ubuntu等ISO文件。要知道这些系统的ISO文件大小基本上都是4GB左右,要是整体加载的话,内存都不够。

网友:
我用VENTOY也是进PE再做系统。

网友:
只能说楼主的U盘实在太慢了。另外多合一确实方便。

网友:
主板一定要支持,否则无用